ET200 331模块接线导致整个模块工作异常

楼主(2009-04-18):
PLC柜内有上下两个ET200站,153-1下各挂8个I/O模块,分别为开关量和模拟量,今天检修时在模拟量输入模块331上拆除了一个点,导致了整个模块上接的点在HMI上全部不显示,复位后正常,后来发现,先拆除“+”线运行正常,再拆除“-”线,运行依旧正常;如果先拆除“-”线,整个模块上接的8个点全部不显示,拆除的这个点组态模式是4线制,4-20MA,信号来至另外一个设备的控制柜;问题就是上面的这些描述,有高手可以解释下吗?

个人观点:拆除的这个点的电源非PLC柜供电,这个难道是故障的原因吗?如果把PLC柜和信号来源的控制柜“com“短接,问题会解决吗?(等待停机时证实)

网友A:
描述的不清楚吗?怎么没有人回答?都没有碰到过?

网友B:
确实说得不是太清楚,这样说吧,首先要搞清楚几点,模拟量输入模块是不需要接电源的,而模拟量输出模块是需要接+24V DC的,他的输入输出,只检查2线这间的区别,这个跟开关量的输入输出不一样,跟接不接COM的关系不是很大,你如果很急的话,给我QQ发消息吧,我正好也在用这个模块做程序在,你把你的电路图和PLC图给我看看,就能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