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W17-1600万能断路器

楼主(2009-04-18):
我单位停电再送电时DW17-1600万能断路器送不上(手动也不行)当时有个师傅说脱扣线圈坏了并把它摘除(可能是欠压线圈)结果成功送电!我当时不在场。现求高手说说其工作原理和欠压线圈具体接在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A:
上网,查一下该死型号的万能断路器的资料,就可以知道了。

楼主:
查不到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B:
我发了个帖子你看看去。

网友C:
欠压线圈应该在分励线圈的边上。

网友D:
单拆欠压线圈不行,还要拆除与之相关的弹簧。

网友E:
如果是脱扣线圈坏了是不影响到合闸的,只的失压线圈坏了才影响到合闸....失压线圈坏了用扎带把吸铁扎起来就可以合闸..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