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板机误差大,望各位高手指点,先谢了

楼主(2009-04-18):
设备为台湾产的自动剪板机,伺服系统全部为美国AB,电机1326、驱动器1391B,两个IO输入模块1746-IB16,一个IO输出模块1746-OB16,一个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1746-NIO41,一个计数器模块1746-HSCE,SLC5/02CPU,PANELVIEW550触摸屏等组成,现在问题是当剪切速度较高时(80%设定),2米长的铁板误差达到正负1mm,当剪切速度较低时(设定60%),2米长的铁板误差在正副0.1mm.计数编码器接在铁板带动的被动轮上,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只是接入驱动器。请问这个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哪些方面?邮箱:hyx2117@yahoo.com.cn,先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猜是因为测量辊打滑

楼主:
你好刘岩利,谢谢你的回答,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测量辊打滑的问题?如何判断,两个轮为一个金属(编码器)一个是橡胶。

网友B:
供料是怎么供的,是被动的还是有供料电机?

网友A: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测量辊打滑的问题"

能想的办法,也不过就是加大压力、送料的启停采用S加减速,减小运动冲击。

网友C:
编码器问题也会出现这个结果

楼主:
供料是有单独电机驱动的,两者之间有一个几米长的缓冲弧度。剪板机系统是台湾的,控制系统全部是ab(罗克韦尔)的。测量辊压力4kg左右。设备已经使用了差不多20年

网友D:
差不多20年是否都是这个误差范围呢?

要想伺服电机走位既准确又快速,必须提前确定好它的应走脉冲数

计数编码器只是一个反馈脉冲信号,如果作为直接控制脉冲信号,它时间延后了,尤其是在快速的情况下更加明显

另外当送料启停很快的时候,误差的一部分原因是机械产生的,

如果机械的理论精度达不到,是无法通过调参数保证的,

你要核算每个脉冲对应的位移量、最高线速度、机械传动间隙和电子齿轮比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