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断路器二次控制图------你了解了吗

楼主(2009-04-18):
图1 DW15型无预储能低压合闸线路原理图

图l中SB1为合闸按钮;SB2为分闸按钮;YR为跳闸线圈;KA1为中间继电器;KA2为合闸继电器;QF为断路器辅助触点;SQ为行程开关(终端开关);C为充电电容;M为合闸储能电动机。

工作原理:接通电源,交流电源经电阻R、二极管VD整流向电容C。合闸时,按下合闸按钮SB1,电容C对中间继电器KA1线圈放电,KA1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合闸继电器KA2得电吸合并自锁,其常开触点闭合,电动机M起动运转,使操作机构储能。合闸完毕时,行程开关SQ断开,KA2失电释放,电动机断电停转。断路器合闸后,其常闭辅助触点QF断开,从而防止重合闸。

楼主:
图2 DWl5型有预储能低压合闸线路原理图

图中SB1为合闸按钮;SB2为储能/分闸按钮;YR为跳闸线圈(失能电磁铁);YC为合闸线圈;Q为失压脱扣线圈;KAI为合闸继电器;KA2为中间继电器;QF为断路器辅助触点;SQ为行程开关(终端开关);M为合闸储能电动机。

工作原理:合闸前先预储能,按下储能/分闸按钮SB2;中间继电器KA1得电吸合,其常开触点闭合,电动机M起动运转,直至行程开关SQ闭合,中间继电器KA2得电吸合并自锁,其常开触点断开,中间继电器KA1失电释放,电动机M断电停转。储能弹簧被拉紧,断路器处于分闸状态。合闸时,按下合闸按钮SB1,合闸线圈YC得电吸合,断路器借助储能弹簧的收缩力瞬间合闸到位。断路器的常闭辅助触点断开,常开辅助触点闭合。如果要分闸,按下SB2,跳闸线圈YR得电吸合,断路器即跳闸。当电网失电时,欠压脱扣线圈Q失电,断路器即跳闸。

网友A:
不错的资料...一般人可能很少用到,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哈哈-合不上闸的时候有你们毛的。。。。

网友B:
现在DW15用的少了。

楼主:
是啊,都是老车间的了,也就老车间换着用用。

网友C:
其实蛮简单的,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