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取测量法烟气在线监测系统的故障判断

楼主(2009-04-18):
          烟气在线监测系统,简称CEMS。目前国内的CEMS测量方式包括:直接测量法、稀释法、抽取法等。

          直接测量法的发射接收装置容易受粉尘污染,也容易因高温损坏。

          稀释法因为数据修改非常方便,有可能被环保部门禁用。

          抽取测量法也存在着一些问题:1、测量仪器远离测量源,存在着一定的测量滞后;2、烟气预处理比较复杂,容易产生泄露;3、分析仪容易因进水而损坏;4、环节较多,维护麻烦。

          综合来看,各种测量方法都有自己的特点。目前,似乎抽取法在国内应用较为普遍。

          那么,下面就抽取法经常存在的问题和故障现象,作个分析,以利于维护工程师快速判断故障点,快速消除故障。下一回咱们在专门介绍怎么维护。

一、最重要的故障——SO2检测不准。

          一般的分析仪有几种情况:单组分——只测量SO2或者NOX;双组分——测量SO2\NOX;三组分——测量SO2\NOX\O2。

          1、如果数据偏高怎么办?    发生机率  ☆☆☆☆★

          数据偏高有两个可能:一是分析仪需要重新标定;二是可能在分析管路内积累有比较浓稠的气体或者液体(下面统称积垢)。判明断方法很简单:先把样气隔断,用分析仪直接测量标准气体。如果测量结果偏高,属于第一种情况,重新标定就可以了;如果测量结果正常,应该属于第二种情况,需要检查分析管路。下面介绍检查方法:

          管路应该从分析仪的入口开始检查,直到采样枪的入口。一般的管子都是透明的耐腐蚀管子,积垢容易看到。比较麻烦的是浮子流量计、采样泵、制冷器、过滤器、样气阀、伴热管线、采样枪的积垢比较不容易判断。下面告诉大家简单的判断消除办法。

         我们遇到复杂问题,最好的办法有两个原则:一、把问题分成两大段,然后分段检查。确定哪一段问题后,再把那一段分成两大段,如此下来,几个步骤就能够搞定;二、先从最简单最容易检查的地方入手。这个问题应该首先遵循第二个原则再遵循第一个原则:从最简单的地方入手:看分浮子流量计带水没,带则解体流量计,清洗管路;不带则把样气阀断开,把标气与样气阀入口处接通,测量标气,如果只是偏高属于机柜问题,否则属于机柜外部问题。

         如果是机柜内部问题,浮子流量计就不说了,如果有调节阀门,可以先检查;管路外观也能看见;过滤器可以打开看看。采样泵、制冷器样气阀的可能性都不大,实在不行再检查后者。

          如果是机柜外部问题,先检查采样枪。打开采样枪检查滤芯,看积累水分多否,多则清洗吹干或者干脆更换。如果采样枪没有问题,则有可能是伴热管线有尖锐弯折的地方,检查到以后把这个地方弄平缓,然后把伴热管线两侧断开,一端对大气,另一端注射一些清水,然后用压缩空气吹干即可。或者干脆更换伴热管线,这个,代价太大。

          未完待续

网友A:
CEMS讲的少。

请继续补充。

楼主:
楼上的,上面全部是CEMS的内容阿。

继续:

          2、如果SO2偏低怎么办?    发生机率  ★ ★★ ★★

          so2数据偏低往往带来的是分析仪所能测到的数据都偏低。数据偏低有两个可能:一是分析仪需要重新标定;二是采样管路存在泄漏情况。

          确认办法:加标气到分析仪的入口,看测量结果与标准气体的含量是否相同。相同,则采样管路泄漏;不同则重新标定。

          采样管路泄漏分两大步骤:确认机柜内部泄漏还是还是机柜外部泄露。判断方法,把样气阀入口断开,用手堵死,此时分析仪面板上的流量计和浮子流量计知识应该到零。到零择机柜内部无问题,不到零则机柜内部问题。

          如果是机柜内部问题,则依次把过滤器(采样泵前)、采样泵入口断开,看流量到零否。哪一段到零,则是那段之前的问题。为什么不对采样泵出口、制冷器、浮子流量计采用相同方法检查?因为这都属于采样泵出口的环节,采样泵出口是正压,打开管路后,流量一定到零,因为没有压力了。

          采样泵出口环节最大的可能是蠕动泵泄漏。堵住蠕动泵入口,如果分析仪显示正常,说明蠕动泵泄漏。更换泵管或者泵。其它的环节一一检查。

          需要注意的是:采样泵本身也可能存在泄漏;各个连接管件也可能存在泄漏。

          机柜外部问题的判断与解决:断开采样强于伴热管线的接头,堵住伴热管线,流量应该缓慢到零。到零则伴热管线泄漏,否则检查采样枪。泄漏机率比较大的情况是采样枪的滤芯堵头容易泄露。

          3、浮子流量计流量偏低。    发生机率  ☆★★★★

          流量到零最大的可能是蠕动泵进灰。如果进灰,蠕动泵出力降低。蠕动泵出口喷射无力,蠕动泵入口吸力降低。打开清洗。

          也要检查流量发开度

          检查采样泵到分析仪之间的管路、设备(包括过滤器、制冷器、蠕动泵、流量阀、浮子流量计),看有无泄漏。

          还有可能使分析仪出口堵塞。不管蠕动泵出口压力再大,如果分析仪出口堵塞,流量也不会上去的。当然,这个可能性比较小,可以最后检查。

网友B(2009-06-30):
楼上说的仪器是西门子U23吧!!我公司专业做CEMS系统的!!有问题可以QQ和我联系呢!!!QQ:1154672710

网友C:
上海优科伽瓦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生产的CEMS烟气在线连续监测系统,1:符合国家最新标准 HJ/T76-2007 ;2,:增加认证项目:温度 3:颗粒物、流速及温度的检测要求更高,有兴趣的我们可以交流一下:yan.tao@satec-china.com,13661590767,严涛

网友D:
3、浮子流量计流量偏低。

可以进行一段段的断开,让抽气泵进行抽空气,以便查出那处出现堵塞,一般是:1.和楼主分析的一样,抽气泵出力不够,2探头处堵塞(此现象比较常见)

网友D:
有问题可以一起探讨,QQ:39338498

网友E(2010-07-13):
上海亿普  专业生产不锈钢卡套接头,针阀,球阀,仪表接头,     我们在烟气行业已经打拼了数年, 现在 已经成为  聚光科技,青岛崂山电子,深圳中兴等诸多烟气厂家的 卡套接头供应商!  质量和信誉  是我们的生命线!我们的生产工作坐落在宁波余姚,现代化的设备,我们原和众多的烟气厂家合作!  联系方式  0571-81603292      15157166036     郑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