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数控系统PLC程序是否可用GX DEVELOPER上传和下载问题

楼主(2009-04-18):
三菱的数控系统如M64S/E68/E60其内部的PLC程序可否用三菱的PLC编程软件GX DEVELOPER上传和下载,并编辑,如何进行,是否用三菱PLC的通讯线

网友A:
可以的,传输线就是用本身传程序的传输线机可以了。把参数6451的bit4bit5都设为1关机再开。

网友B:
可以用这个软件的。。。

网友C:
我也见过的,可以用这个软件!!!

网友D(2011-06-27):
可以的就是要设置下系统的通讯参数

网友E:
1楼说的比较具体,M64S/E68/E60数控系统使用的PLC编程软件就是GX DEVELOPER。数控系统设置的参数符合要求,选择PLC类型符合。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见过的,可以用这个软件!!!

网友G(2020-01-23):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也见过的,可以用这个软件!!!

为什么出现如图情况

网友H:
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下载下来 参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