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谁遇到过电机轴承盖遇热膨胀而卡住电机转子烧毁电机的吗?

楼主(2009-04-18):
缺相,过流,负载故障,电缆规格,电压,没问题的

网友A:
我见过,二十多年前,有一电工更换选转式直流发电电焊机的轴承,更换方发不对,再加上黄油不清洁,混有铁削,使电机刚一运转轴承就卡死,此刻拖动电机还在通电,只听电机有很大的嗡声,很快就冒烟了,后解体检查,电机定子线圈烧毁.

网友B:
遇热膨胀卡住转子的现象没见过,电机轴承生锈卡住转子的情况遇到过。一按按钮电机就冒烟了。

网友C:
遇热膨胀卡住转子的现象还真没见过.轴承生锈卡住转子的现象遇到过不少.

网友D:
   哪要看他混入的铁销多大,是不是足以让轴承抱死

网友E:
直流发电电焊机。太老式,现在厂家都不用。

网友F:
你的电机有多大呀,还有你的电机装的是什么型号的轴承,你说的这个现象机率是非常小的,也就是说比较不可能的,你先回答我的问题吧

网友G:
遇到过。有是轴承的质量不好,导致轴承的内外圈与轴、端盖配合太紧;有时是轴承选择的不合理造成的。这些情况在换新轴承后,用手转几圈电机就应该能感觉出来的。

网友H:
没有见过,干了五年了

网友I:
温度有那么高吗,你们都不保养检查的吗

网友J:
是轴承端盖吧?

轴承盖是不会有问题的啊。

网友K:
遇热膨胀卡住转子的现象还真遇到过,一般都是轴承缺油损坏烧电机。

网友L:
没见过,一般发生在很老的设备吧

网友M:
这个在我们这里发生过,我们采用的是SKF2316C4的轴承,但当时没有,用的C3结果轴承里套粘在轴上,珠架也落了,也就一小时。幸好电机是变频的160KW,最后处理结果是轴从新调直、做动平衡,在也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N:
轴承型号是不能随意更改的,因为不同型号的轴承材质、承受的转数是不一样的,在加上有铁屑之类的脏东西、轴承发热是很正常的

网友N:
电机转子轴承在更换时位置一定要放好,要不等转子高速旋转时也会发热

网友O:
     没有见过

网友F:
楼主你上那去啦也不来回访一下你的电机设备,小心又出故障哟,轴承换上去也不要来观查观查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