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电机上写着 CW/CCW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19):
是正反转吗?

他是什么英文单词的缩写?

网友A:
顺时针方向caseworker反时针方向carrging a concealed weapon  不知是否

网友B:
CM为反转。反之为正转

网友C:
是两种控制方式,都是两个端子,一种是一个端子发脉冲,另一个端子发正反转信号。另外一种是,捞够端子都发脉冲,其中一个发就正向移动,另外一个发时就反向移动

网友D:
通讯网啊通讯网……

楼主:字是不是写在电机接线端子图上的?

网友C:
对: 芳季 关于

通讯网啊通讯网……

楼主:字是不是写在电机接线端子图上的?

内容的回复:这两个信号是接电机驱动器用的,CW/CCW是双脉冲工作方式,两根线都输出脉冲信号,CW为正转脉冲信号,CCW为反转脉冲信号,通常都是差分方式输出,两信号相位差90度,根据相位超前或滞后来决定旋转方向.脉冲数决定电机转动角度.
而方向/脉冲信号是单脉冲的,脉冲信号发出脉冲决定电机转动角度,方向信号就是电平信号,比如,想正转加高电平,想反转加低电平.在电机朝一个方向转动时,此信号保持原有电平不需要改变.

用这两种都可以的,要作控制系统的话,方向脉冲简单些,具体用哪个主要就看选择的驱动器了,所有的驱动器都支持方向脉冲信号,但低端的驱动器不一定都支持CW/CCW信号.不过CW/CCW是差分信号,在抗干扰能力和传输距离上占些优势.

啊什么啊!

给你个标准答案:我记忆的稍有偏差------不过不大

网友E:
顺时针和反时针的意思。

网友D:
哈哈!阿通大哥。你说这么一大堆。人家楼主在问:引用<同步电机上写着 CW/CCW 是什么意思?>。是同步电机,不是步进电机。

同步

步进

你的记忆不成问题。够用了。

请跟贴。跟贴。

网友C:
对: 芳季 关于

哈哈!阿通大哥。你说这么一大堆。人家楼主在问:引用<同步电机上写着 CW/CCW 是什么意思?>。是同步电机,不是步进电机。

同步

步进

你的记忆不成问题。够用了。

 呵呵,是错了,同步电机就是个励磁方向,通过cw/ccw端加电平来控制方向,正电压或o伏,呵呵,看错了

内容的回复:

网友F:
clockwise,顺时针

counterclockwise,逆时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clockwise,顺时针

counterclockwise,逆时针

网友H:
5楼的解释的很好哦!学习啦!

网友I(2009-05-31):
CW是顺时针方向旋转,CCW是逆时针方向旋转。

网友J:
虽然楼主问的是同步电机,通讯网兄台说的是步进电机,不过还是让大家更了解了方向控制的其中两种方式!

我经常用在伺服上的是方向控制,看来要是远距离控制还是CW/CCW控制的比较好!

CW/CCW是差分信号,在抗干扰能力和传输距离上占些优势

学习了!

网友K:
正转和反转的意思。这样的电机最常见的是我们录音机机心上的磁带驱动电机。在接线的位置写着呢。

网友L:
CW是顺时针方向旋转,CCW是逆时针方向旋转。一般的电机或者电机驱动器上面都写者哪!

网友M(2011-09-27):
从电机哪个方向看啊

网友N(2011-11-20):
我是来看答案的,亲爱的

网友O(2011-12-20):
就是正传反转,我们公司有设备上就是这样标识的。

网友P(2012-07-20):
引用 网友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