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伺服电机控制机械转盘,每次都转过头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4-19):
以伺服电机控制的机械转盘,功能是每次转动120度后停顿两秒,但是每次都转过头无法准确定位。但回转时伺服电机又能控制转盘成功转回原点,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机械转盘的间隙误差,主要是蜗轮与蜗杆的配合间隙,与齿轮相互配合间隙等误差.回转时伺服电机又能控制转盘成功转回原点就正好证明了这一点.

网友B(2011-12-11):
大哥,机械转盘的间隙误差,怎样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