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故障

楼主(2009-04-19):
590故障,正常使用中200A,突然出现电流下降为30~40A,与负载无关,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大哥,编码器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B:
负载设备工艺等?

网友C:
那电机还下常转动吗,是不是有前一级的电机拖动造成的

网友C:
是正常运转啊,打错一个字

网友C:
590这东西还真乱,也是咱没学会吧,都要设些什么参数啊,哪些必设,哪些有没有都不那么重要

网友D:
呵呵!可能是电流检测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E:
首先确定是外围电路有问题,还是590主机出柂故障

网友F:
有一台欧陆590P110A,使用10个月多,开始使用时采用测速反馈,按电机标牌输入电压电流即使用正常,现在出现低速时电机一顿一顿的现象,把驱动器换到另外一台同样设备上使用半天后又出现低速时电机一顿一顿的现象,请高手指教

网友B:
电流环优化

电机电气中性点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