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怎么用两轴步进电机联动画图或者写字

楼主(2009-04-19):
菜鸟求助:怎么用两轴步进电机联动画图或者写字,大致的流程是怎样的    高手帮下忙

网友A:
关键看上位机的软件,先把图形和文字信息编译成与坐标相关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键看上位机的软件,先把图形和文字信息编译成与坐标相关的代码

网友C:
三轴伺服做

------------------------------

南京和川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

025-58065479

网友D:
你首先要用CAD软件把图案或文字画出来,在用CAM软件将其转换为数控加工代码;把此代码作处理后形成加工程序,传输到数控系统内存,用数控设备控制步进电机驱动器和“两轴步进电机联动画图或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