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威伦触摸屏宏指令

楼主(2009-04-19):
各位大侠好:

我从网上下载了份威伦宏指令手册,可是看不懂

现在想学习触摸屏宏指令,是否必须先学习VC或VB呢?

希望能够提供几个例子 配合详细说明 (假设我想10S有一个画面切换到另一个该怎么做)

多谢各位了

EB500的

网友A:
对于各位遇到的问题,最好说明一下是使用EB500 软件还是EB8000软件,这样回答问题时,比较有针对性。谢谢!

网友B:
EB8000软件里你可以先打开宏指令编辑器,然后点击右下角的"说明",这样你就可以看到宏指令的范本手册了.

网友C:
类似于VB语言,也有自己的方便指令,功能还可以

网友D(2010-09-06):
类似于VB语言,也有自己的方便指令,功能还可以,好像只能用短整形的变量,不知道整形变量是16位的还是32位。

网友E(2011-03-17):
其实,宏指令的编辑方法一般都是个getdata,setdata。中间添加几个转换语句或者是条件语句。

还有10S从一个画面跳转到另一个画面也可以不需要用宏指令来做的,可以直接用多状态设置元件就可以做的

网友F:
类似于VB语言,也有自己的方便指令,功能还可以,好像只能用短整形的变量,不知道整形变量是16位的还是32位

网友G:
最好办法,你要手册,安装软件,在上面自己编写试验一下!

不用先学VB和V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