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种伺服电机可以长期带负性负载运行?

楼主(2009-04-19):
请问,有哪种伺服电机可以长期带负性负载运行?
想用伺服电机的力矩模式来做放卷张力控制系统,同时要检测放卷速度。
用磁滞制动器不能收线;
用磁滞离合器加普通电机,还需要外接速度传感器;
用力矩电机也得外加速度传感器;
一般的伺服不能带负性负载,有没有能带负性负载的伺服?或者我自己外接一个大功率电阻?

网友A:
找一个带能量回馈的伺服,可以将发电能量持续回馈到电网,这样的伺服欧系有不少,但是功率较大(十几个千瓦以上),价格很高;

另外一种能量回馈的解决方案是采用可配置为回馈工作状态的变频器,深圳汇川就有这样的产品。

如果不在乎能量的浪费,可以用电阻制动模块,不过未必适于连续能量泄放,市面上也有独立的泄放模块可买,比如上海鹰峰。

网友B:
其实任何一种伺服电机都可以长期带负载运行,关键是有二点需要注意的:

1.需要知道伺服电机的真实的连续运行曲线,即所谓的S1曲线。并且需要注意电机S1曲线是一定的温升条件下的曲线。这S1曲线通常是随着速度升高而扭矩下降。

2.在选择了相应的伺服电机以后,必须选择能够配合Si状态运行的驱动器,能够达到S1曲线的连续运行能力。

因此,在你所需要的负载情况(速度和扭矩)要求,必须在上面二个条件的伺服电机和驱动器的S1曲线下面。这样连续运行是可靠的。

至于需要伺服电机运行在放卷张力状态,实践上此时伺服电机在发电机状态运行。需要采取的措施就是波恩说明的那样来控制。另外补充一点,如果驱动器允许直流母线并联运行,并且有其他伺服电机在电动机状态运行,如有另外同时有收卷的伺服电机,那么最好的方法是直流母线并联。而且这样运行不浪费能源。

如果控制需要检测放卷的线速度,可以直接或者间接测量放卷的直径,通过电机的速度可以计算出放卷的线速度。

楼主:
因为我需要独立控制至少20个电机,而且每个电机100-200W,采用欧系的伺服估计够呛。
深圳汇川的变频器,接的是普通电机吧?

能量浪费可以不在乎,总功率也就2KW左右。
还有几台大电机是耗能的,如果能共母线也是一个好方法,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厂家。

网友A:
这样的方案不如想办法把所有驱动器的直流母线共在一起,然后统一加泄放模块或回馈模块。可以共直流母线的驱动器建议考虑台达的A2,不妨咨询以下他们。

泄放模块中所用的功率电阻,楼主应该是行家;汇川的可作为回馈的变频器可以配置,配成带电机用可做变频器,配成回馈用可串联电感后并入工频电网,具体情况建议咨询汇川。

楼主:
波恩大侠客气,我实际上是学材料的,电气、控制方面是外行。

你的意思是不是汇川的变频器还能接到伺服驱动器上来做回馈?

网友A:
是的!具体情况建议咨询汇川。

楼主:
从来不知道还能这样用,多谢波恩!
我跟台达打电话,没听说他们的A2可以共母线啊!

网友C:
只要不超出伺服的额定扭矩,一般都可以长期带负载运行的,只不过要考虑散热。

如果时间再长可以考虑力矩电机,也可以把它用作速度控制方式。

网友D:
俺现在应用电机的情况与竹石相同,在电机长时间工作在反张力运行的状态下,伺服电机承受的反转矩只要限制在伺服电机的额定扭矩以内,伺服电机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要考虑散热问题;如果是长时间大反转矩的情况下,应用力矩电机来产生反张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力矩电机控制器可采用闭环速度控制方式或者闭环张力控制,视情况而定。

网友D:
也可以采用大力矩的伺服电机,只是个头比较大,价格也不菲。

网友A:
台达A2的直流母线已经单独给出,可能最初的设计目的不是为了用作共直流母线,不过不妨咨询一下台达的技术人员,问问能否安全地做此用途。

伺服系统能否长时间工作于发电状态不仅仅取决于负载力矩的大小,更关键的是驱动器能否有效释放发电回馈能量,不至于使直流母线电压过高。

网友E(2010-08-19):
09年的贴子,不知现在回复还行不行?如果方便,请和我联系。

伺服在S1工作制并没有问题,同时内置PLC可以用于控制力矩卷取控制,具体还要看下现场而定。

方便请与我联系:赵生,13818815497,上海哲佑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