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器(Fuse)对电机功能的保护?

楼主(2009-04-19):
        来到了美国企业,突然感觉到一个问题:Fuse保险器如何对三相电机保护。

        以前在一家韩国企业做设备电气方面工作,算是电气维护吧。有一次公司进电突然断相,工厂灯有的亮,有的突然熄灭。大家第一反应就是赶快把电源开关断开。因为当时已经有电机响起,随时有危险。

        电机断相是危险的,不过一般分为两种:带负载和不带负载,结果都是很不好的。

        这么大的工厂,难道整个控制系统就没有防止断相功能的?

        ELB漏电开关应该没有吧,没有漏电。

        MCCB也没有吧,应该。空开了?

        继电保护是干什么的,能够防止断相吧应该。

        不过在以后的时间里面,就是一直腻味在主电路里面接什么保险丝,生怕本来好好的三相电,保险器三个全坏了还好,万一只坏一个,自己就断相了。所以在日后工作,设计里面只在控制回路接保险器。

        后来工作,从天津跳到了苏州,从韩企跳到了美企,从设备电气维护,设计转成了采购。(本来不想的,还是好好搞技术,但是以来年轻,搞设计有点难度。再者,外企也没有什么技术好搞,内企,私企没有什么意思。)美国人习惯用保险器,而中国是习惯用空开,或者叫做NFB(无熔丝保险,也就是没有明显的保险器,或者叫保险丝)。控制电路上面还行,如果在主回路,还是怕,万一断了一个。

    工控里面有好多高手,我就是想搞清楚:

        1)有没有什么断路器有防止断相功能

        2)为了保护电机,主电路上用保险器Fuse是否安全,国内也有生产三相的,但是我咨询过,三个里面有一个断了,也不会跳,不像空开那样跳。

        3)美国的是使用bussmann保险器底座,里面接保险丝,有用过这种fuse holder的师傅吗?里面fuse断了一个,不就断相?会像空开那样跳吗?要是不跳,万一三个里面断了一个fuse(三个总不会全断的吧),不久自己给自己断相,电机命休矣?

网友A:
那你就用电机保护器

网友B:
那要热继电器好像没有用了。

楼主:
电机保护器MCP有的时候会用,但是成本感觉挺高的,以前在的那个公司一般都不用电机保护器。

热继电器(热继)对这种现象没有用的。

网友C:
年初在柳市电器文化节的时候貌似看见过一款新型的带断相保护的空气开关,不知现在情况怎么的

楼主:
论坛里面的工程师应该挺多的,电机断相保护都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D:
接触器控制回路中用热继电器作过负荷保护,其作用包括了电动机断相保护。如果认为没用的,那是你没掌握热继电器的使用方法,或者调节错误才会没用。现在有好多人在设计的时候都喜欢用断路器,但是若干年前那些老电气工程师设计师,设计控制电路时用的最多的是熔断器,也就是保险丝因为可靠!一般的控制回路都是熔断器、接触器、热继电器起保护有短路、失压、断相、过载等基本保护。很少有用断路器也就是空开。大量使用断路器实际上也就是这十年左右!实际上熔断器是做短路保护、也作过流保护的。

楼主(2009-05-20):
谢谢!

只知道有的热继有断相保护功能,因为以前也问过同事,说施耐德有部分热继有断相保护功能,但是不怎么全,有的没有断相保护功能。

网友D:
所有的热继电器用于三相电机热保护就包括了断相保护。空开的复式保护也就是热保护也包括了三相电机断相保护只要调节得当,都能起到过载、断相保护。断路器(空气开关)各种型号的合理选择都能起到短路、失压、断相、过载等各种保护!不要说施耐德的能做到,国产的空开合理的选择也都能做到。买到假货的不能说,人民币都有假的!只是那些崇洋迷外的自己不会用,而弊低国货。国货器件在我这里从没发生过不该发生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