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 相间电压不平衡的问题

楼主(2009-04-19):
上个月,甘肃南部,我厂的一台电器控制设备在现场烧掉一台交流接触器,(控制电源是直接取自相间电压220V)过了几天又打电话说有烧了plc输入点,我厂就赶快派电工带着配件去现场,到现场连上电脑上传程序时发现PLC 冒烟,烧坏,回去又发现笔记本电源也烧坏了。找一块数字表测一测电源电压:线间电压A-B B-C A-C440V基本平衡,波动也不大。又一量相间电压A-N 294V    B-N180V    C-N 300V.这我就搞不懂了线间电压和相间电压有根号3的关系,线间电压440v也不能达到相间300V,而且有不平衡,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线间电压A-B B-C A-C440V基本平衡只能说明三相用电设备电压正常,用钳型表量一下A,B,C三相电流。可能接地有关,1.测量接地电阻,2.看是不是多点接地,3.最好给控制系统走专门地线。

网友B:
B相接的单相负载太多。

网友C:
呵呵,看来是中性点漂移了,建议用个380伏----220伏的控制变压器电源。

网友D:
中性线也可能接触不良。

楼主:
中性点飘逸了是不是中性线接触不良啊?是不是变压器副边绕组漏电啊?如果测量接地电阻能不能测出重复接地的问题啊?

网友E:
因为无法看到你的现场接线情况,你的线电压高达440V,如果不是加了变压器,明显是电压太高了。相电压明显不平衡,和B相断线、中线性飘移有关。再联系到你的笔记本电脑、接触器、PLC烧,明显是供电电源有问题。而且,你的线电压和相电压关系并不是根号3的关系。

在安装的时候你就应该测量,供电电源三相是否平衡,相电压、线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F:
线间电压A-B B-C A-C440V基本平衡.问题是三相平衡可电压哪有怎么高啊?相电压不平衡,很明显供电电源有问题?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中性点飘逸了是不是中性线接触不良啊?是不是变压器副边绕组漏电啊?如果测量接地电阻能不能测出重复接地的问题啊?

楼主:
变压器,就一台,我不在现场不知道多大容量的,估计是年前现场施工单位多,变压器超负荷运行,有不同程度上的漏电。现在土建完工了,就剩设备安装了,电压就上来了。零点漂移大概是变压器接地不良吧。

网友H:
零线断掉了,三相负载不平衡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I:
你的线电压是440V,相电压应是255V左右,根据你的测量结果看,应该是接地不良引起的中性点漂移。

网友J:
请参阅《简单的难题》

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

看来是“零线断掉了,三相负载不平衡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 ”。

网友K:
根据现象好像是零点漂移所致

网友L:
零线接触不良三相负荷严重不平衡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