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路中并250欧姆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04-19):
在回路中并250欧姆电阻,实际上就是将4~20mA信号转换成1~5V电压信号,这样理解正确吗???

网友A:
对呀取电压降吗,校表时用1~5V小数位数多!

网友B:
是这样的!!!!!!!!!

网友C:
校表时用1~5V小数位数多!

-------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挺新鲜的,还请大虾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D:
是在回路中串250欧姆电阻,不是并!

网友A:
回复ID已删除:"校表时用1~5V小数位数多!

-------这个倒是第一次听说,挺新鲜的,还请大虾解释一下,谢谢。"
我们厂里校表用的是五位半或四位半的电压表如果用1~5V只占一位数如果用4~20ma来校表到10~20时要用两位数字来表示所以说校表时用1~5V小数位数多,精度就高一点!!!!

网友E:
分辨率跟精度不是一回事吧?

网友F: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接了一个250欧姆的电阻就好了,我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

网友G:
“在回路中并250欧姆电阻”???

是在回路中串250欧姆电阻,根据U=IR得出4~20mA对应为1~5V电压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对呀取电压降吗,校表时用1~5V小数位数多!

你说的是电桥平衡仪吧?这个设备可以到小数点后4位

网友A:
TO九楼的:"你说的是电桥平衡仪吧?"非也,用的是福禄克的五位半多功能数字万用表!!!

网友H:
回复楼主:

    我单位用的是厦门宇电的二次显示仪,后来发现输入不对,是1-5V的电压输入,就把4-20MA的压力变送器电流信号并上一个250欧姆的电阻,现场测量 与二次表显示几乎没有差别

网友I:
dui对就是这样

网友J:
是在回路中  250欧姆电阻  不是  ..

网友K:
确实是串联。。。。。。

网友L:
应该是模仿现在到控制室设定的把,校表能更准确

网友M:
哎 我也好想有个福禄克的表啊..

网友N:
同意1楼的意见,是这样的

网友O:
又有收获!DDD

网友I:
引用啊影      是在回路中 串 250欧姆电阻 不是 并..

在电阻两端得到1-5V

网友P:
生产性单位在校:4-20mA多是用串电阻测电压方式来实现。确实精度要高。

网友Q(2012-12-19):
250欧姆电阻汇总北京天辰力瑞科技

品牌:天辰力瑞,功率:1/4W
1,型号:RJ24,尺寸:直径2.5,长度7毫米,精度0.1%,温漂小于30PPM,价格:1/
2,型号:EE1/8,尺寸:直径3.7,长度10毫米,精度0.1%,温漂小于25PPM,价格:5/
3,型号:RX70,尺寸:直径8.0,长度15.5毫米,精度0.01%,温漂小于15PPM,价格:10/
4,型号:RJ711,尺寸:长7.7,宽8毫米,精度0.01%,温漂小于5PPM价格:38/
以上产品均为现货,可定制其他规格产品,欢迎咨询合作!
北京天辰力瑞科技有限公司
010-62625165,82612503,13810607781
http://www.bjtclr.com

网友R:
是在回路中串联250欧姆的电阻。

网友S(2013-01-28):
首先不是并,而是串,增加负载的作用

网友T:
首先看你是需要的信号是4-20MA还是1-5伏。

网友U:
应该叫并联吧

本来的回路是电流信号和仪表,电阻是和仪表并联的

网友V(2013-05-12):
就是把电阻串在电流回路中,仪表并在电阻两端。

网友W:
北京中科自仪科技有限公司致力于隔离器的研发,如有问题,敬请咨询李力,010-57175502

网友X:
首先如果想通过串联250欧姆电阻取得电压信号,必须确认你的输入端是电压输入,因为电压输入的内阻非常大,才不会影响电流采样,如果是电流输入,内部已经串联了250欧欧标准电阻,你在并接个250欧上去,也就是125欧,出来的就是0.5~2.5伏电压,无论电流输入还是电压输入,在仪表内部都得转换成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