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大侠 知道三菱伺服放大器中主电路中的动态制动器吗

楼主(2009-04-19):
我想问 关于 动态制动器,他的  硬件电路  原理  的分析,当  什么情况时,这个动态制动器动作,怎么样的动作,对于电机 起到怎么样的保护。最好能详细一点 谢谢了!!!

网友A:
三菱手册中有动态制动和伺服起停之间的详细时序。

三菱J2小功率驱动器的动态制动用的是继电器触点短路电机三相中的2相,作用是释放电机的机械储能,加速停机过程。保护的不是电机,而是设备或人员。

楼主:
对:波恩 关于

三菱手册中有动态制动和伺服起停之间的详细时序。

三菱J2小功率驱动器的动态制动用的是继电器触点短路电机三相中的2相,作用是释放电机的机械储能,加速停机过程。保护的不是电机,而是设备或人员。

内容的回复:里面 是不是  就是由三个较小的电阻 所组成的?

网友A:
只拆过400W和200W的J2驱动,是继电器的1对触点直接短路电机出线中的2相,没有电阻。另,Fanuc的αi中有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只拆过400W和200W的J2驱动,是继电器的1对触点直接短路电机出线中的2相,没有电阻。另,Fanuc的αi中有小电阻。

好的。谢谢了

我只知道  大概作用  其实手册 上 说的不是很详细 你说的是不是 三菱手册 第11章讲的东西?  我觉得没什么用。在早期的  手册中看到 他叫  动力制动器。有没有更详细的资料 可以看呢?

楼主:
网上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解释了  如下  因为伺服主电路 跟变频差不多,所以一下 看看吧。。大家涨涨知识

当变频器带动电动机处于制动状态时(发电状态),比如吊车吊重物下降,或惯性很大的负载比较快速地停车。动能(势能)会转变回电能,返回变频器直流母线,造成母线电压很高。如果你的变频器有制动单元,它检测到母线电压高于某个阈值后,会将制动电阻与母线间的开关接通,能量通过制动电阻消耗,这时制动电阻发热。

平时制动电阻是绝对不发热的,如果正常工作时制动电阻发热,就是制动单元坏了,或者硬件问题造成制动电阻始终接在直流母线上,那你这个变频器的动作没有大问题,但能耗绝对大大滴!

当变频器带动电动机处于制动状态时(发电状态),比如吊车吊重物下降,或惯性很大的负载比较快速地停车。动能(势能)会转变回电能,返回变频器直流母线,造成母线电压很高。如果你的变频器有制动单元,它检测到母线电压高于某个阈值后,会将制动电阻与母线间的开关接通,能量通过制动电阻消耗,这时制动电阻发热。

平时制动电阻是绝对不发热的,如果正常工作时制动电阻发热,就是制动单元坏了,或者硬件问题造成制动电阻始终接在直流母线上,那你这个变频器的动作没有大问题,但能耗绝对大大滴!

异步电动机将处于再生
发电状态,产生反馈电流,这个电流经过返流二极
管(D1一D6)返回直流回路,并向主电容器充电,使
直流电压升高,为了避免电压过高,损坏变频器,在
直流回路侧接人制动电阻R,当直流电压高出一定
值后,使晶体管开关TR导通并接人制动电阻,将
反馈能量在电阻R上以热能的形式消耗掉

楼主:
丫搞错了,上面的那块 是再生电阻  不是动态制动器的功能。

网友A:
再生制动,动态制动,抱闸制动几个概念需要区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再生制动,动态制动,抱闸制动几个概念需要区分。

我其他2个都懂一点  就是 动态制动,不是很懂

网友A:
三菱伺服的动态制动到底是怎么做的没仔细研究过,Fanuc αi的用示波器实测过:在紧停过程中,驱动器首先使电机绕组电流迅速归零,保持若干毫秒后,启动动态制动,即闭合2组继电器触电,使得电机三相绕组经过三个阻值较小的等值功率电阻以星形短接,将剩余机械动能以反电势发电能量的形式迅速耗散掉,以加速制动过程的动态停机过程,并适度降低制动过程的机械冲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三菱伺服的动态制动到底是怎么做的没仔细研究过,Fanuc αi的用示波器实测过:在紧停过程中,驱动器首先使电机绕组电流迅速归零,保持若干毫秒后,启动动态制动,即闭合2组继电器触电,使得电机三相绕组经过三个阻值较小的等值功率电阻以星形短接,将剩余机械动能以反电势发电能量的形式迅速耗散掉,以加速制动过程的动态停机过程,并适度降低制动过程的机械冲击。

您这样说 我明白了,真是太厉害了,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网友B(2009-07-04):
波恩 讲的不错,三菱的MR-J2S-200A的输出就接一个继电器,现在总算明白了,输出三相通过继电器接三根线到制动电阻所在的模块里,本以为是温度电阻了,想也觉得没道理那样做,接电抗也不理由啊,现在才知道是星接的功率电阻.

网友A:
明白的越多越好!技术需要普及,无论是意在开发还是应用。

网友C:
这个功能好像国内的很多厂家都没有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波恩 讲的不错,三菱的MR-J2S-200A的输出就接一个继电器,现在总算明白了,输出三相通过继电器接三根线到制动电阻所在的模块里,本以为是温度电阻了,想也觉得没道理那样做,接电抗也不理由啊,现在才知道是星接的功率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