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550-1变频器模拟量输出问题

楼主(2009-04-20):
我单位使用的ABB ACS550变频器的模拟量输出选择的是A02端口,设定输出是4`20mA信号,送至PLC,在实际调试过程中发现端子的输出信号变差很大,与实际的变频器频率不符,能通过什么参数设置能调整过来?希望知道的同行给与帮忙。最好能说明的详细一些。表示感谢!

网友A:
不太清除,为什么不用0-10V输出

4-20MA电流输出对负载电阻有一定要求

楼主:
这是由于PLC信号接受信号决定的。

此问题已解决。把输出赋值为频率,OK了。

网友B:
原来是标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