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膨胀阀到蒸发器之间管路结冰原因及处理方法

楼主(2009-04-20):
昨天维修一台15P的工业制冷机(风冷)故障现象及处理过程:接到车间维修通知是不制冷,到机器一看管路漏了,然后排空焊接之后加R22试机正常后走人。今天车间又反应不制冷,到现场看为膨胀阀到蒸发器之间的管路结冰,不知道问题出在那,请有维修经验的人事指教,本人非专业人事。

网友A:
1.制冷剂可能未充到规定量。2.膨胀阀可能部分堵塞

网友B:
同意楼上的,制冷剂少,膨胀阀可能部分堵塞

网友C:
1制冷剂可能未充到规定量。2.膨胀阀调大.

楼主:
膨胀阀堵塞,结冰应该出现在膨胀阀与过滤器之间啊,我想的话。

网友D:
膨胀阀堵塞的可能性有一些。。

网友E:
看看高低压、钳一下电流、调一下膨胀阀。

网友F:
制冷剂可能未充到规定量。

网友G:
还有漏点,没查出来!

网友A:
如果过滤器至膨胀阀之间结冰,那是过滤器有堵塞,可用手摸过滤器的进出管,如有温差,就说明过滤器有堵塞。

楼主:
前几天还结冰,今天不结了,看压力表没有压力了,看来管道还有漏,请厂家过来仔细检查,冷冻水颜色变成淡黄,厂家说蒸发器内漏,问题大了,厂家直接连夜派车拉回去返修,因为在质保期内。想不通的是该机才用了半年怎么有这么多问题,而且出现蒸发器内漏,实在想不明白。什么质量哦!!!

网友H:
看来制冷的人才都是有的。一判断就知道是制冷剂不够。(漏是造成不够的原因之一)

好。

我觉得15匹的系统要是有东西堵塞膨胀阀的话那应该是很大的一块东西了。但是这么大的东西何来呢?机会不大。

楼主:
今天厂家返修后拉回来了,说是修好了。具体怎么修不知道,具厂家说是换了过滤器、蒸发器,对压机进行了干燥处理。

拉过来之后,厂家说电源线接上去就好了,结果一接上去还是出现膨胀阀到蒸发器管道还是结霜,压机也出现结霜现象,那个郁闷啊!!,又给厂家电话说可能R22没加够。叫我们将就用,过几天过来在给看看。说是家里是试机的时候负载没有我们大,所以到我们又出现结霜现象。

我都快被搞疯了,什么玩意啊!

网友H:
现在修空调的没有几个有功底的全部凭感觉做事。觉得好象够了就够了。你问他要充多少公斤(重量)冷媒啊。他会忽悠你,表达他比你强解释你不会明白,不解释了。

不够又不会坏的,再加就是了。那用管加到多少。所以他们不需要读书的。开始感觉这边凉了那边热了就停手了。雪种不够电费是你的,雪种多了钱(雪种成本)是我的。你要是跟他说道理,不可能有共释的。

楼主:
今天压力又没有了,看水箱颜色又变成淡黄,上面一层油,估计又是蒸发器内漏,厂家又派车拉回去返修了。人都搞疯了。

网友A:
空调系统厂家应该知道加多少冷剂,在制冷系统工作状态,用户可通过高压管道上的玻璃观察窗来判断,内有气泡就说明冷剂大少,正常应为无气泡透明,说明管道内已被液体冷剂充满。

网友H:
这个设备就算他硬着头皮帮你维修十次,他也不会帮你退的。我跟你打赌,他要是肯退?我吃了这设备。你的领导也一样,相信他也不支持退。不要认为我有其他怀疑。只是因为要用吗。既然都买了,让他搞好就是了。

朋友你就将就将就啦。

楼主:
换到不是这个意思,搞好半年不出问题就好了只求。

楼主:
现在怀疑压缩机寿命不会长,因为蒸发器内漏导致整个制冷系统已经进水,所以压缩机已经进水,寿命受影响,过了质保期,就麻烦了。

网友H:
制冷系统头号最大的敌人是 水。无论在长期下或短期下都有他的影响。

如果维修的手脚不干净,不驱除水分,真的……我要你过了保修期后马上坏机。楼主你一定一定要问问他们,至少换个干燥过滤器。

楼主:
谢谢,芳季老师指导,今天机器拉回来了,但是冻水温度到了12度的时候,膨胀阀到蒸发器还是结冰,低压0.35,高压1.3属于正常的,又给厂家电话,厂家说在家里试机的时候5度都不会结冰,怎么回事啊?厂家叫把膨胀阀调小点试试。

网友A:
制冷系统内部如果有水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因为水在膨胀阀内会结冰,从而造成堵塞,空调就失效了。因此不必怀疑内部有水,即使在维修时确实弄进了水,也可通过加冷剂前的抽真空作业把水除掉。

现在还是老问题,不知高压管上是否设有观察窗?可通过它来观察冷剂是否充足

网友G:
看来系统内有水分。而且量很多。用系统上串接大容量干燥过滤器。反复几次加氟运行和更换干燥剂,直到系统正常后撤去加装的过滤器,再按正常程序加氟投入运行!我用这种办法修复了不止15套中小型制冷系统。效果很好。缺点就是费用多点,维修的时间长了点。还有。系统内的冷冻油要换掉!

网友B:
制冷系统内有水分,垃圾的维修者会给你加酒精来对付用,暂时没事,过了质保就惨了。

楼主:
正常情况下,过滤器是不是应该是发热的,有温度的。

网友A:
制冷系统中以膨胀阀为界,压缩机到膨胀阀的管道、过滤器等为高温状态(高压区),膨胀阀至压缩机之间为低温状态(低压区)。系统内部除掉水分的最好方法是控真空,在真空状态水在常温下就变成气态了,一般控真空时间要半小时以上,然后加入一点冷剂,再抽真空半小时后,更换干燥过滤器,抽真空加冷剂。

网友I(2010-04-07):
我有一个商用空调从膨胀阀到蒸发器前分布器结冰,报低压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