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托克电动执行器常见故障及解决办法

楼主(2009-04-20):
部分常见故障及处理
1、 执行器阀杆无输出:
A、 查手动是否可以操作。手自动离合器卡死在手动位置,则电机只会空转。
B、 检查电机是否转动。
C、 手动和电动都不能操作,可以考虑是阀门卡死。
D、脱开阀门连接部分,如果阀门没有卡死,检查轴套是否已卡死、滑丝或松脱。
2、 在全开/全关时不能停留在设定的行程位置,阀杆与阀体发生顶撞。“关/开阀限位LC/LO”参数已经丢失,应重新设定。或将参数“力矩开/关”更改为“限位开/关”。
3、显示阀位与实际阀位不一致。重设限位后,动作几次,又发生漂移,应更换计数器板。
4、执行器工作,但没有阀位指示,检查计数器,可能圆形磁钢坏了或计数器板坏了。如果接线端子22/23没有4-20mA电流信号输出,可以考虑更换(伺放+)位返板。
5、远控调节状态下,上下摆动不能定位,可以增大“死区调整参数Fd”;但增大该参数到20以上才不摆动,可更换伺放(+位返)板;如果更换后故障依旧,建议:把电机更换为低速的电机或扩大轴套和阀杆的螺纹螺距。
6、远控/就地均不动作,或电机单向旋转,不能限位。检查手自动离合器没有卡死,电机没有烧毁:可以检查电机电源接线是否正确或三相电源是否不平衡。
7、 远控/就地均不动作,量电机绕组,过热保护,电磁反馈开路,电机已烧毁。
8、 远控/就地均不动作,用设定器检查,故障显示:“H1力矩开关跳断”;“H6没有电磁反馈”。测试(固态)继电器没有输出。更换继电器控制板或电源板组件。
9、三相电源一送就跳闸:继电器控制板有问题或电机线圈已烧毁。
10、 因电源电压高(400V以上),熔断保险丝,更换执行器保险丝后又被熔断。检查,电源板硅整流块正常,电源变压器初级电阻过低,可更换电源板组件或电源变压器。
11、 背景灯不亮,检查三相电源正常,可能是执行器保险丝已熔断或主板电源线松动未插好。
12、不带负荷时一切正常,带负荷时,开阀正常,关到40%左右就停转,“关闭力矩值”已设为99,用手轮可以关到位。刚安装时可以关到位,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建议换用大一档的执行器。
13、 手动正常,电动不能切换。手自动离合器卡簧在手动方向卡死。可拆卸手轮,释放卡簧,重新装配好。
14、执行器远控/就地均不动作,开/关到位指示灯闪烁,检查电池电压过低。执行器在主电源掉电时,已丢失设定的参数。更换电池,重新设置。
15、 执行器动作正常,但无阀位反馈。量22/23回路仅有1-3mA左右。重新设定,不起作用。更换伺放+位返板;把反馈回路断开,反馈信号正常,属外接电缆故障,更换电缆。
16、 执行器动作过程中力矩保护跳断,增大关闭/打开力矩值设定,故障依旧:检查执行器润滑油是否已干,阀门是否卡死。
17、阀门关不死,重设行程限位。重设后故障依旧,阀门坏了。
18、执行器设定及动作正常,就是不能超越某一行程位置。阀门卡涩或减速箱机械限位设反。可用手动检查并重新设定。
19、动作过程中,电机振动,时走时停,转速变慢。手自动离合器没有故障,应更换(固态)继电器,再作检查。
20、 执行器手/自动时,显示阀位不变化,反馈也不变化。“限位开/关LO/LC”参数不能被设定。主板已坏,更换主板。
21、 执行器电源板已坏,更换新的电源板,通电后发现新电源板上的硅整流块很快发热。发现主板有个别元件已烧毁,更换主板。
22、 执行器远控/就地均不动作。不接受设定信号,手动时,能显示阀位。更换主板,继电器控制板;可能是开关坏了,开关内的磁钢破碎或丢失。
23、执行器远控正常,一就地控制就“执行器报警”。更换就地控制板。
24、执行器远控不动作,就地可动作。但显示阀位不变。线路插头松动,重新插好后,其它情况正常,还是不能远控。更换伺放(+位返)板。
25、 就地操作正常,远控不能关。开方向远控时,不论信号大小,执行器一直到全开。重设限位,不起作用,应更换伺放(+位返)板。
26、IQ MK2新品,屏幕上显示“阀门报警”符号,手动报警符号可消除。就地正/反转,继电器立即动作跳闸。拆开电机,更换力矩传感器。
27、 背景灯不亮或显示杂乱的符号或三个状态指示灯同时亮,更换主板。运行指示灯和开/关到位指示灯,二个指示灯同时亮,限位与阀门旋转方向设置矛盾,重新设定。
28、一些报警接点不能切换,不能检测远控/就地状态。更换主板或输入输出处理板。
还有一些故障,主要由安装、设定、操作不当等原因造成。有时是几种故障参杂在一起,需要结合“报警显示”和“H帮助显示”逐一分析检查。

网友A:
中国固态继电器网
www.51ssr.com
国内最专业的固态继电器网站,为您提供最全面的固态继电器产品资料、应用案例、技术咨询、产品销售。品牌包括快达、高诺斯、佳乐、赛德、欧姆龙等进口品牌及阳明、希曼顿、固特、宏发、天豪等国产品牌。咨询热线:021-64880512,021-54133486。

网友B(2009-06-09):
可以使用直流无刷电机来解决调速的问题呀,直流无刷电机可以低速高速运行,自由调节速度。而且直流无刷电机永无烧坏的现象。武汉金威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直流无刷电机变频调速控制器的,成功的把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技术运用到电动执行机构上。有关信息请浏览网站:www.whjwt.com

网友C:
远方/就地电机不动、无故障报警什么原因?

网友D:
你好我公司(上海澳托克数字仪器有限公司)是专业生产智能型电动执行机构及各种阀门,能满足你所需技术要求,如有需要请致电。叶先生13688159985

网友D:
楼上的不知道用的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E(2009-07-10):
我这有台罗托克执行器关不到位,没有显示关位,只有开位,同时显示:TORQUE  TRIP是否行程没有设置好?还有一台显示THERMOSTAT  TRIP,不知道是什么故障?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F(2015-04-04):
罗托克IQ3

报警显示:local remote fault

是就地远程报警吗?

要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