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变频器参数中有关励磁电流的疑问?

楼主(2009-04-20):
ABB变频器中有几个关于电机励磁电流的参数,谁能详细介绍一下其作用?

对于实际电机运行的影响?

楼主:
好像没有人回答得了啊

网友A:
对于ACS800来说是27组参数flux control,具体我没有试过,但是固件手册里的说明还是比较详细的,我想有疑问的也就是2701flux optimization和2708hex field weaken,对于磁通优化,我理解是在基速以下,根据电机负载来调整flux的大小,而不是在恒定的状态,如果是冲击性负载,例如棒线材的连轧机,这样应用可能会导致flux响应慢引起过流跳闸,我们的项目里也确实没有这样的应用.2708 6边形的弱磁方法,和直流的弱磁基本相同的.手册也说的比较清楚.以后有机会调试我会测试具体有什么差别的.

楼主:
感谢楼主的细心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