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人机画面切换问题

楼主(2009-04-20):
请教各位大侠,画面切换可否根据PLC里的变量来切换?画面具体怎么设置?

网友A:
可以啊,专门提供了一个数据区用来控制触摸屏内部参数的

网友B:
有没有实例的?可以的话发给我。先谢了呢

我的邮箱:wxfsdhjp@sina.com

网友C:
这个需要配合系统控制区来完成

控制区的起始地址就是来切换画面的,具体如下:

选项》设置模块参数》系统控制区地址(自己定义)》长度大于等于1

这样系统控制区的起始地址值就可以控制画面跳转页面了

例程已发楼上信箱

网友D:
能发一个例子给我吗?hebin801201@163.com

网友E(2010-10-29):
给我一个好吗?ZNW-820@163.COM

网友F(2012-08-14):
我也正在学习使用,发一份给我   zugb_igbt@126.com

网友G:
Delta系统控制区的,第一个参数就是画面地址的,只要将这个设定为PLC的D数据寄存器,再通过改变D的值就可以改变画面了。如D100为系统控制区的起始地址,当D100=1就显示第一个画面,D100=2就显示第二个画面

网友H:
台达的画面切换还蛮好用的!以前的三菱F930只能用位元件来搞,普洛菲斯还需要特殊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