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算笼型电动机断路器脱扣电流的值

楼主(2009-04-20):
这个公式计算角接电机很正常,但用在星接上我有疑问,请先看例子

1.5KW 三相220V星接电机
额定电流为 I=P/1.732*0.22*0.85*0.9=5.15A

根据断路器瞬时脱扣电流计算:
I=10*5.15=51.5A
或I=20*1.5=36A

三相电机星接U相=1.732U线    I相=I线
三相电机角接U相=U线               I相=1.732I线
请问这个公式可不可用用在星接电机上,后面的24P=36需要乘1.732吗?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啊?不会没人回答吧?高人在哪?

网友A:
三相电机功率=根号3乘电压乘电流乘功率因数乘效率。

表达式为:P=√3UIcosφη,所以I=P/(√3Ucosφη)。

估算的话1.5kW电动机功率因数和效率大概都在0.8左右,所以I=1500/(1.732*380*0.8*0.8)=3.56A。大概为四极电机。

当然精确计算功率因数和效率最好查手册或标准。

网友A:
三相电机星接U线=1.732U相         I相=I线
三相电机角接U相=U线         I线=1.732I相

公式通用~!

网友B:
路过,看到已经结贴,进来学习一下,就是需要乘了。

网友A:
=  =  !!

我来之前就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