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300 液位流量串级 PID参数的调节问题

楼主(2009-04-20):
   这段时间正在做一个 液位流量串级控制系统 液位是主回路  流量是副回路,程序和别的已经做好了,但是就这个PID参数调不好。调出来系统不是很好。自己只是试着调了几个参数。不知道在工程实际中。碰到串级PID参数调节的 都用什么方法或者是规律,从什么地方入手。谢谢

网友A:
一般先调主回路,再调副回路,把程序发过来我看看,liliguo57@163.com

网友B:
副回路选比例作用,主回路选比例积分作用。

网友C:
先从主回路下手,副回路是根据主回路来调试的

网友D:
液位与流量串级我也做过:

      1》流量计必须是精度准确度的表,如果是转子流量变送器等低精度的,更不稳,如果是质量流量计,可以!

      2》为什么选用串级要明确,工艺人员对控制不太懂,认为串级调节好而乱提要求,其实流量与调节阀直接

            构成回路就可以了;

我上次的项目要对液位PID调节,工艺主任认为要搞成串级,我费了很大的劲,才发现根本不需要搞成串级;

网友E(2011-08-22):
300的串级PID 有点困难

网友F(2011-09-27):
回收西门子PLC 回收西门子PLC 回收西门子PLC回收,回收PLC,回收二手PLC,收购二手PLC 回收二手PLC 收购西门子PLC模块回收二手,收购西门子PLC模块 收购西门子PLC模块 收购西门子PLC,收购PLC,收购二手PLC,收购PLC模块,回收PLC模块回收西门子 AB施耐德三菱PLC收购欧姆龙,回收西门子PLC,回收AB
刘 先 生 TEL:135 33550020 Q*Q:151 2022033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