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电机?

楼主(2009-04-20):
这是设备上配的一台电机,我搞不清楚到底是直流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大家帮忙看看。 怎么贴图呀!

原来贴图还要是VIP呀,申请中,希望能批准。

网友A:
这是个直流电机,后面是一个测速的。伺服电机没有这么垃圾

网友B:
直流电机,后面带测速。

网友C:
伺服电机没有这么垃圾。。。

呵呵

网友C:
楼主看看驱动器就知道了。。。。

网友D:
这是个直流电机,带测速

网友E:
这是个直流电机,后面带测速。

网友F:
这是个直流电机,靠左侧那个螺丝里面有碳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是个直流电机,靠左侧那个螺丝里面有碳刷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这是个直流电机,靠左侧那个螺丝里面有碳刷

网友I:
这个也许是直流电机,也许是交流电机,交流电机单相的一样也有碳刷,不能说就确定为直流电机。在说了现在直流电机在一般的设备上面是用不到的,除了进口的那些什么数控机械,贴片机就用到直流电机。国产的东西一般很少用直流电机的,我们对于不能亲身经历的事情,就不要去轻易去确定!

网友J:
这是个直流电机,后面带测速,靠左侧那个螺丝里面有碳刷 .

网友K:
怎么不照个全图看看

网友L:
永磁直流电机

网友M:
这个可能是直流电机, 看看有没有铭牌呀,

网友N:
直流电机带测速的发电机

网友O:
看样子你们都是高人,一眼就能看出?

不要写笔名了吧?

网友P:
直流的,马达上还装有电刷呢。

网友Q:
我也是像10楼的说法,这种电机已经很少人用了

网友R:
单相交流电机也有碳刷,所以不能见有碳刷就认为是直流电机。

网友A:
看样子你们都是高人,一眼就能看出?

网友S(2009-06-19):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机,后面带测速。

楼主:
确实是永磁直流电机,后面带直流测速发电机的. 今天看到他们拆了! 谢谢各位了! 哪位知道那里有卖的?

楼主:
这个电机是我公司定位用的. 我的理解是有一个直流调速器来控制它的加速度和速度. 但是定位如何实现呢,它怎么知道到了给定的某个位置? 或者控制系统给这个电机控制器(直流调速器)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让它以一定速度转一定圈数停下来?

网友T(2009-08-17):
直流伺服,我见的大部分用在车床上

网友U:
直流测速电机后面是三线测速电机

网友V:
很黄很暴力,,很丑很难看。

网友W:
看控制电路应该确定吧,

网友X:
有测速肯定的,啥电机不知道。

网友Y(2009-10-09):
直流伺服电机也是这个外形,甚至更细长

直流伺服电机控制器以前台湾有一家生产。因为控制器坏我们改为普通变频器+370W交流电机+变频器,没有用制动功能

网友Z:
稀土电机,直流性质的

网友AA:
哈哈 这是一个带测速发动机反馈的直流电机 有4个碳刷的

网友AB(2010-01-11):
这是个带测速的直流电机啊

网友AC:
直流电机

网友AD:
有电刷的,很早以前的

网友AE(2010-02-20):
直流电机,后面是反馈信号

网友AF(2010-06-01):
看一下控制       就知道了

网友AG:
看控制啊  伺服电机不是这样的

网友AH:
开眼了,没有见过,见过有的220V交流电机

网友AI:
看这张图片应该知道是什么电机了?

网友AJ: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直流电机,后面是一个测速的。伺服电机没有这么垃圾

按使用电源分类,伺服电机分为直流伺服电机、交流伺服电机和步进伺服电机。

网友AK(2010-07-06):
直流电机。

网友AL(2010-08-09):
带编码器的直流电机,在以前的龙门刨床上经常见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