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层住宅的地线是怎么引到每一户中的?

楼主(2009-04-20):
由于本人住的是两层房子,不知道几十层的高层住宅中,地线是怎么引上去的。是从地下接地系统中直接引到每一层的配电箱中,然后再到每家每户吗?

谢谢各位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解答。

网友A:
是的。和火线一起进入每家每户的

网友B:
是的,现在新房布线总电源一般用五条进线,其中就有地线。

网友C:
现在都是这样的啊 ,进线都是5条呀,

网友D:
每个楼盘的电房下面都有地网,通过地网引到电柜,电柜的地线连通到每一栋楼的总电箱到每一层的电箱或每1户的电箱!就这样!

网友E:
我的家里卫生间有个等离子接线盒。

网友F:
从单元配电盘引出三条线,分别是L,N,PE到每一户配电盘中

网友G:
5楼的你说的是等电位接线盒吧。

网友H:
正所谓三相五线制,,,晓得了吧

网友I:
呵呵!我就是在上海的超高层做电工的。QQ199892728

网友J:
什么是等位接线盒?

网友K:
等电位接线盒

        36伏安全电压只是保证一般情况的安全,在特殊情况时十几伏的电压也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洗澡时人的身体是湿的,电阻降低,如果一旦浴室的电器漏电,哪怕是很低的电压、很小的电流也会危及生命。这时候如果浴室里做了等电位连接,各处电位相等,就可以极大地避免电的伤害。等电位连接和漏电保护器在保护人身安全方面是各司其职,不能相互代替———当漏电保护器因各种因素无法对电位升高进行切断时,就可通过等电位连接措施来弥补。

        该产品主要用作住宅楼内卫生间及医院病房等作局部等电位连接之用。为嵌入式安装,在土建完成后道先将底盒预先埋入墙体内并接入扁钢,待住房装修时,再将浴缸、水笼头、毛巾架等金属装饰件通过导线依次与等电位接线端子连接,装修完毕后装上盒盖即可。

网友E:
12楼老师:请问(将浴缸、水笼头、毛巾架等金属装饰件通过导线依次与等电位接线端子连接,装修完毕后装上盒盖即可),毛巾架连线好像我没有看见过呢,还有浴缸、水龙头这些都是连在水管上的,那么直接把水管接到等电位不是省去了一根线吗?浴缸、和水龙头单独接要两根线。

网友E:
因为我家有个,我房子还没有装修,要是那样的话,我要敲好多线槽工程量很大哦,也不知道开发商接好没。

网友L:
是从供电系统中直接引到每一层的配电箱中,然后再到每家每户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M:
引用 网友K:

等电位接线盒

        36伏安全电压只是保证一般情况的安全,在特殊情况时十几伏的电压也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在洗澡时人的身体是湿的,电阻降低,如果一旦浴室的电器漏电,哪怕是很低的电压、很小的电流也会危及生命。这时候如果浴室里做了等电位连接,各处电位相等,就可以极大地避免电的伤害。等电位连接和漏电保护器在保护人身安全方面是各司其职,不能相互代替———当漏电保护器因各种因素无法对电位升高进行切断时,就可通过等电位连接措施来弥补。

        该产品主要用作住宅楼内卫生间及医院病房等作局部等电位连接之用。为嵌入式安装,在土建完成后道先将底盒预先埋入墙体内并接入扁钢,待住房装修时,再将浴缸、水笼头、毛巾架等金属装饰件通过导线依次与等电位接线端子连接,装修完毕后装上盒盖即可。

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