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昆仑通态的TPC7062K中能不能使用其他公司的软件?

楼主(2009-04-20):
请问用昆仑通态的TPC7062K中能不能使用其他公司的软件,因为我手上现在有其他的软件,还有TPC7062K的软件是免费的吗?

网友A:
装其他公司的软件是不可以的哦,购买屏以后,软件和资料都是免费的啊

网友B:
可以装别的软件,只要能在WINCE系统中运行就行;最好不要直接安装在屏上,因为它的存储容量太小

可以考虑外置优盘,但是也不要太大。

我就用它拖了几个软件,如视频播放、图片查看、翻译等软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