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伺服FALDIC-W调试中定位不准,谁碰到过?怎么解决?

楼主(2009-04-20):
富士faldic-w 2kw伺服带动双主轴卡盘(机头卡盘一个,机尾卡盘通过机械方式连接)。plc脉冲定位。

主轴在一圈中分四段次旋转,每圈位置都一样。

现在频繁出现旋转位置突然不对,能错10度左右,每次错位还不一样。但是转一两圈后还能旋转找回原位置。

经查不是plc发脉冲或者干扰原因。更换驱动器后好一些,但偶尔还出现同样故障。电机也换过故障不变。

自整定也不起作用。将负载惯量调大好点。但是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那位高手知道其原因?非常感谢!!!

网友A:
可查查会不会是干扰问题,在驱动器连接线上加个磁扣,仅参考!

网友B:
伺服的刚性低了,调节PID,将刚性调上去试试

楼主:
干扰肯定不是,已检查过多次。

走一辆圈能自动找回到原先位置,绝对不可能是干扰。干扰会越走越乱,不可能在找回原位。

楼主:
现在将刚性调得很大,动作声音很硬。但还是偶尔会出现同样故障。

网友C:
系统的负荷惯量是多少?如果需要高速定位,负荷惯量应该越小定位时间越快。定位频率比较高的话,W系列中惯量的负荷惯量比应该在5以下,

再计算一下你的定位时间需要多少,如果已经超出伺服控制范围,出现不可控,出现你的状况就很正常了,解决方法1,定位时间加长 2,加大伺服容量了  3,如果还

没用到2000r/m,建议加大减速比。

网友D:
  最简单了,谁卖你的富士伺服你找谁去!!!!他们不给你做技术支持吗?哪有卖完不管的道理啊 ?

网友E:
会不会外部干扰  要不就是 参数 设定的没问题吧,好好的设定计算一下,这过程蛮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