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各系列伺服有何区别?怎么选型?

楼主(2009-04-20):
A,  A+,B,AB系列各有何优缺点?具体怎么选型?哪种更稳定可靠?

网友A:
A是最老的,用多摩川电机,解决了台达伺服产品线的有无问题;

B用自己的电机,确立了台达的自有伺服电机和编码器技术;

AB可兼顾多摩川电机和台达电机

A+则是台达伺服技术在中等功率以上的升级版

现在还有A2,则真正是台达伺服脱胎换骨的力作!

网友B:
客户用得比较多的是AB......

网友C:
A2內嵌CANopen DSP402 協議棧。支持PP.IP等模式。

支持電子凸輪功能,并有可設置比較、捕獲功能。屬于智能型伺服。

网友D(2009-06-13):
如果用在雕刻机上的话,要采用哪种驱动器比较好?

网友A:
如果是新机型,建议试试A2,真正的国货精品,至少在设计理念上够资格!个人以为A2开创了民族伺服在设计理念上脱胎换骨之先河。

网友E:
楼上为什么这么说啊,给人家戴这么高的帽子。

网友D:
看过A2的资料,感觉上是不错。现在在和安川的做比较。不过最后选哪种还要看老板。

网友A:
不是帽子,而是评价!因为个人以为A2在国内通用伺服产品中率先摆脱仿日系的设计阴影。

网友D:
那不知道台达A2的和安川的低惯量伺服在1KW一下的规格里那个更好一点?我问了个朋友说是台达的比较难调。

网友A:
诚然,性能待考!

网友F:
波恩讲的正确,但是A2具体怎么样,没有用过,不敢断言

网友G:
恩。目前我公司虽然是代理台达产品,但A2也是备了货,在一些客户的设备上试验阶段。但就做工考究而言,进步不小。调试确实比较难。尤其是加上了电子凸轮等功能后,略显繁琐。但是也很正常。毕竟功能加强而小小的操作面板还是那么大。等有结果后,告知大家。包括高分辨率编码器后,在低速稳定性等方面,是否能显示出优势来。

网友D:
有没有过加工中心或者雕刻机的调试案例?

网友H:
没有听说在雕铣机应用。以前的肯定不行。A2 怎么样,市场再去考证吧1

网友I:
A2还需要好的上位机控制器支持才行啊,光靠自己只能解决简单问题

网友J(2009-07-14):
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如果是运动控制繁琐,工艺复杂,控制精度要求高的情况下,可以选用A2,普通的伺服应用建议选用AB

网友D:
楼上的对台达的很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