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300用什么设备能做到远程无线通讯?

楼主(2009-04-20):
S7-300用什么设备能做到远程无线通讯?

网友A:
sinaut cp340+无线电台

网友:
可以用CP343-1接大功率的AP和高分贝定向天线能过以太网,也可以用西门子的GSM或CDMA模块能过移动电话网络进行连接(我记得西门子有,不过应该成本不便宜)

网友B:
听说西门子300做无线发射不怎么稳定,西门子200的没问题

网友:
应该不会的吧,稳定不稳定应该和发射和接收设备有关的吧

网友C:
谢谢楼上各位,学习一下。

网友D:
研华的工业以太网交换机里面有这样的无线设备可以参考选择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