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器故障

楼主(2009-04-20):
请高手指教,LENZE直流调速器报电枢回路中断故障,如果判断是电机故障还是调速器故障.电机电刷是好的,一般运行几分钟后出现故障报警,报警后复位又能运行几分钟.谢谢

网友A:
好了吗/?应该是电机故障

网友B:
你可以在直流调速器加个假负载试一下看是电机问题还是调速器问题

网友C:
很有可能是调速器故障,像2楼说的带假负载试试吧

楼主:
 好了,调速器故障,假负载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