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能否与西门子200的通信控制

楼主(2009-04-20):
要用西门子200的PLC与台达伺服通信控制,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请高手指点一二,先谢谢了

网友A:
自由编程方式可以实现

网友B:
你可以下载一个S7-200的MODBUS主站子程序库,台达的所有产品都支持MODBUS协议;这样做起来很方便的,用台达伺服的内部位置模式,你直接将脉冲数写入即可;

楼主:
谢谢,不过现在有很多人都不建议我这么做,说是走脉冲或是走模拟量比较好,还有一些人说是用台达的PLC没问题但要是用其它的PLC有可能要出现不可想像的问题,现在就是想找个做过这样的朋友问下呀,控制多轴没问题吧,

现在郁闷中,不知道谁说的对呀

楼主:
有人做过吗,

做过的上来聊聊呀

网友C: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使用自由口协议按照Modbus协议编写程序控制台达伺服驱动器没有问题的。之前有通过西门子的S7200控制台达变频器,完全可以实现。

网友C:
如果现场的干扰比较大,确实建议你通过脉冲信号控制伺服驱动器做运动控制。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看样也只可以试下了,

网友D(2011-07-29):
可以的,本人已经成功做好S7200与台达伺服驱动的通讯,好用啊!!!!技术交流QQ:17593726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