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Tpc-昆仑技创
MCGS6.8版本MCGS6.5版本兼容吗?

楼主(2009-04-20):
MCGS6.8版本MCGS6.5版本兼容吗?
用MCGS6.8版本做的工程,现屏是MCGS6.5版本兼容吗?

网友A:
必须要进行升级,下载工程时会自动提示升级的

网友B:
可以兼容的,你可以用一下两种方法解决:1.你用6.5版本打开后,有可能出现乱码(只针对一些标签,按钮的文本显示),但不影响工程运行等,然后再下载到屏里2.你也可以对TPC内部的运行环境进行升级,如楼上所说下载工程时会自动提示升级的

楼主:
我用的TPC1063E是6.5版本,用6.5版本打开后,一些标签、按钮出现乱码,下载工程时,出现自动升级提示。请问TPC1063E是6.5版本可以升级为MCGS6.8版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