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欠压故障

楼主(2009-04-20):
丹佛斯3KW变频器上电后,显示ALARM 8 欠电压 面板显示电压412V,主继电器不吸合。 请问各位是哪里故障,应检测哪里。

网友A:
我刚修了一个,一个黑色的限流电阻坏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B:
主继电器不吸合,在带有负载的情况下会一直烧限流电阻的.看一看主继电器有没有坏,还有它的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