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9-04-20):
有两台台达的PLC,现在想实现通讯,但不会连线,想请教一下直接将两台的RS485的正接正,负接负,可以吗?或者是正接负,负接正?望知道的人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将两台的RS485的正接正,负接负,可以的

楼主:
谢谢了,这样就可以实现发送连接收,接收连发送了吧?

网友B:
你两台PLC相互通讯,那你肯定要有个人机什么的!有LINK通讯,很方便的!

网友C:
就正接正,负接负,可以加我Q 879050937

网友D:
就正接正,负接负就可以了

网友E:
谢谢楼上的各位,但四楼的比较讨厌,做广告不要做到论坛上。

楼主:
可是为什么这样接呀?有什么原理吗?

网友F: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RS485是用两根线的电位差来表示0和1的,比如+3~+5V为0,-3~-5V为1(这个记得不是很清楚)。所以你不正接正,负接负的话就得不到正确的信号的。

网友G:
根据不同的PLC可能接线方式会不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