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老是烧

楼主(2009-04-20):
我们厂有一设备,,,,电磁阀因为是长期供电的,有时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通着电的,所以比较容易烧,有时一个星期烧两三个,

供电电压是交流220V,,,

你们用的电磁阀都是什么牌子的啊?帮忙介绍个好点的牌子啊,

还有改用直流24V会不会耐用点。。。。

谢谢!!!

网友A:
改成直流24V应该会好一些,我们单位原来用的是直流220V的,也是频繁的烧,后改为24V,有了很大的改观,不妨试试!

网友B:
改用直流24V会好点,可以利用直流电磁器件释放电压低的特点,在通电动作后对电磁线圈降压(最简单的在电路中串电阻)减耗降热.

网友C:
用正品SMC好一点

网友D:
先还是分析一下使用的环境再说,有时是外部环境地的问题!也有可能是选型不当,应先分析后再定!

网友E:
楼上说的有道理,但可以肯定的是直流阀比交流阀耐用。

网友F:
用正品SMC好一点, 我们厂也是用这个

网友G:
用SMC好一点,只不过价钱贵了一点!

楼主:
价钱不是问题。。。。。。时间就是金钱嘛。。。那牌子就就SMC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直流24V会好点,可以利用直流电磁器件释放电压低的特点,在通电动作后对电磁线圈降压(最简单的在电路中串电阻)减耗降热.

兄弟,,,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是不是说在电磁阀动作后给它串入个电阻 ,

网友H:
先还是分析一下使用的环境再说,有时是外部环境地的问题!

网友I:
    检查一下供电电压。    楼上各位的意见也可以,我厂里以前的220V 电磁阀,现在全被我换成DC24V的。  220的用着不怎么踏实。

  SMC  超贵, 把其他品牌和SMC   价格对照一下,我想大部分老板都会用着心痛。

网友J:
你的电压是否稳定?电子阀动作时是不是有过载的现象。是气压上用的,还是其它???????

网友K:
检查一下供电电压。 楼上各位的意见也可以,我厂里以前的220V 电磁阀,现在全被我换成DC24V的。 220的用着不怎么踏实。

SMC 超贵, 把其他品牌和SMC 价格对照一下,我想大部分老板都会用着心痛。
---------------------------------------------------------------------------------------------------------------------------------

SMC好东西但就是太贵了,如果量大我估计你们老板会心痛。还是用DC24V的吧!

网友B:
对:lizicheng1986 关于引用老愚者 的回复内容:改用直流24V会好点,可以利用直流电磁器件释放电压低的特点,在通电动作后对电磁线圈降压(最简单的在电路中串电阻)减耗降热.
内容的回复:

兄弟,,,能不能说详细点,谢谢!是不是说在电磁阀动作后给它串入个电阻 ,

一般的直流电磁器件一经吸合后,其释放电压大约低于50%额定电压,有的甚至是<30%,也有高于60%的.你的电磁阀释放电压是多少你可通过试验得到.假如是50%,完全可以使用80%的保持电压.这样既保证了在电磁阀吸合后没有误释放的可能,同时线圈的能耗却降低至额定电压的0.64,发热程度自然小.

网友B:
具体做法使用1只继电器(或接触器),其常闭接点接1个电阻,电磁阀吸合前电阻被短路,以提供全电压启动电磁阀.电磁阀:吸合后经小量延时后启动该继电器,电阻被串人电磁阀线圈回路.

 电阻的阻值和功率要经计算和实际验证.

网友B:
楼主;

只有直流电磁器件才能使用降压保持节能的办法. 此法不适宜交流电磁器件.

网友L:
可能事质量问题了,选好点的知名品牌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检查一下供电电压。 楼上各位的意见也可以,我厂里以前的220V 电磁阀,现在全被我换成DC24V的。 220的用着不怎么踏实。

SMC 超贵, 把其他品牌和SMC 价格对照一下,我想大部分老板都会用着心痛。
---------------------------------------------------------------------------------------------------------------------------------

SMC好东西但就是太贵了,如果量大我估计你们老板会心痛。还是用DC24V的吧!

贵不贵这倒不是问题,,,阿爷厂来的,呵呵。。。

网友M:
引用 网友B:

楼主;

只有直流电磁器件才能使用降压保持节能的办法. 此法不适宜交流电磁器件.

谢谢啦,有空试试

网友N:
试试发为不通电时工作,管路改动,减少通电时间,但要注意设备安全。变常通电为不通电,条件若允许的话,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O:
感觉改成直流24V的要好些,还有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导致电磁阀频繁烧毁的故障。

网友P:
给我感觉我也觉得应该检查一下是什么原因老烧电磁阀的原因先!

网友Q:
在原电磁阀上串接一个32W整流器 使电压降至200V    本人有一台同等毛病此方法使用了6个月还在使用中

网友R:
如果是气动阀亚德客AIRTEC 24V DC就不错。
但要正品。

网友S:
控制方式有问题,建议改造

网友T:
为啥24小时通电?????明现电路设计不合理,浪费电能,还易损零件.建议修改电路.

网友U:
我们的液压换向阀之前也是常常烧,因为它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通电,后来改了,只是需要的时候才通电,否则断电,烧线圈明显改善。。

网友V:
明现电路设计不合理,浪费电能,还易损零件.建议修改电路

网友W:
有种双向电磁阀可以在断电时保持,只有在另一面通电后才换向,同样可以自保

网友M:
引用 网友N:

试试发为不通电时工作,管路改动,减少通电时间,但要注意设备安全。变常通电为不通电,条件若允许的话,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们的这个电磁阀在设备上只作开关使用,因为安全的原因是不能改的,在掉电的时候必须把油压泄掉

网友X:
用正品SMC,DC24V效果很好。

网友M:
这是220电磁阀的内部电路,,,至于频繁烧毁的原因我想是阀座有点漏油,油渗到电磁阀里面了

网友Y:
可以考虑用气动气控的模式,就没有了线圈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Y:
可以考虑用气动气控的模式,就没有了线圈了

气动气控?不用电驱动可以?

网友AA:
电磁阀线圈长期通电,这是选择阀的控制方式时要尽量避免的情况!实在不行就改为有中间阀位、中封式的电磁阀,不必长期通电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N:
试试发为不通电时工作,管路改动,减少通电时间,但要注意设备安全。变常通电为不通电,条件若允许的话,是个不错的选择。
再不然 ,你就把电磁阀换成DC24V的。原来我们厂一直用的是直流24V,很少出现这样的毛病

网友AC:
以前烧不烧电磁阀,搞清楚再决定换不换24DV的电磁阀

网友AD:
就是啊!明摆着设计不合理!我们设备上用的也很多!假如通电时间比较长的那种在选阀的结构上就变动!如常闭变常开就可以解决!

网友AE:
可能的原因有很多还是先分析问题出在哪里在做决定咯

网友AF:
电磁阀线圈长期通电,这是选择阀的控制方式时要尽量避免的情况!实在不行就改为有中间阀位、中封式的电磁阀,不必长期通电了.不过也有长期通电式电磁阀。比如气阀:肇庆方大气动DQK-2622管接就是可以长期通电的

网友AA:
由于设备原因导致一个本应该断续通电的电磁阀因动作完成检测信号不到位而一直通电,最终烧掉电磁线圈

网友AG:
FESTO的质量很好,可以试试

网友AH:
引用 网友H:
先还是分析一下使用的环境再说,有时是外部环境地的问题!

网友AI:
使用双向电磁阀,可以在断电时保持

网友AJ:
SMC小日本的东西,不是一般的贵。根据楼上的指导改一下,肯定可以

网友AK:
引用 网友AD:
就是啊!明摆着设计不合理!我们设备上用的也很多!假如通电时间比较长的那种在选阀的结构上就变动!如常闭变常开就可以解决!

言之有理,楼主的电磁阀是什么机能的说出来帮你卡看

网友AL(2009-08-27):
建议使用双电控的,亚德客也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