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变频的问题

楼主(2009-04-20):
       请教一下变频电机与三相异步电机有什么区别?三相异步电机可否用变频器控制,应注意什么?用变频器控制是否省电?

网友A:
分别在硬件上是能看出来的

自己去看

异步电机能用变频控制

在调试时注意电流和散热

省不省电还得看你的工艺

如果工艺没需要还是不用的好

网友B:
看来楼上的兄弟还对变频器不是很熟悉啊。变频器主要是用在三相异步电机上的,至于省点那要看你用在什么场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