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安全
电容器为什么会出现该故障?

楼主(2009-04-21):
有批电容出现了问题,估计是系统问题,下面是一些相关参数情况 规格:电容选用单台30KVAR 额定电压等级为0.4KV 投运时间:2005年6月至今 约5个月时间 工程使用地点:电缆厂(生产电缆电动机很多,共三台箱变,变压器容量800KVA/台,每台箱变补偿容量为360KVAR) 其他参数:接触器和熔断器都是选用的80A,0.4KV母线电压大概在390v~410v之间波动 电容ABC三相电流都在43A左右 出现故障:接触器已坏过几只并更换。熔断器已烧坏一只。现3#箱变电容出现两台鼓包现象,1#箱变出现一台鼓包,一台防爆装置动作情况(2#箱变负载最轻 未出现过任何异常现象) 象此类情况,采用什么样的处理方案最佳呢

网友A:
“生产电缆电动机很多”,可能是由于防震动措施方面不够完善。

网友B:
电力电容器采用耐压高一级的电容比如450耐压的,如你说的情况耐压不够

网友C(2009-06-16):
你的供电负荷是什么,什么形式的负载?

网友D:
电气柜生产质量,电器元件的选型品牌如何?

楼主:
不用客气

网友E:
1.电容器的质量问题
2电动机启动频繁,导致电容器瞬间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