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工业以太网的网线(RJ45)一般在哪里买的?

楼主(2009-04-21):
请问工业以太网的网线(RJ45)一般在哪里买的?我现在用交换机将工控机跟几个S7200(CP243-1)组成以太网,网线怎么弄呢?跟我们现在上网的网线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
和一般商用网线一样用。

网友B:
一般卖电子产品的地方就有呀!卖电脑的地方,它和电脑上的有些接口类似

网友C:
我用一般的网线做的同样在正常使用,有时会掉线,不知是怎么会事?

网友B:
掉线可能是你的速率有问题吧,一般的网线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D(2009-06-21):
引用 网友C:
我用一般的网线做的同样在正常使用,有时会掉线,不知是怎么会事?

是不是网线质量不好,有干扰

网友E:
看通讯距离,一般的普通网线就可以,距离比较长的话建议用超5类的

网友F:
买质量好的RJ45头,有些质量差的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