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我的电脑与昆仑通态的TPC7602KS通信连接不上

楼主(2009-04-21):
我的电脑是VISTA系统,装上MCGS6.8嵌入版后,软件运行正常,就是在下载时,显示USB端口打开错误,无法联机。

人机界面显示运行也正常,USB电缆也没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电脑VISTA系统无法识别PLC,应该把PLC资料存储进

网友B:
请和客服联系解决 010-62979682

网友C:
第一步:连接下载线缆
接上usb下载线,连接PC和TPC,这个时候使用组态环境进行下载应该是会失败的。
第二步:更新驱动程序
1、在”计算机”图标上右键菜单调出菜单,选择属性,弹出我的电脑属性对话框
2、 然后再点击左侧的按钮“设备管理器”调出设备管理器界面
3、 然后再点击”移动设备”节点下面的”PocketPC USB Sync”设备, 右键调出菜单,选择“更新驱动程序软件”项
4、 然后在“更新驱动程序软件”界面选择“浏览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5、 然后在“浏览计算机驱动程序文件”界面上选择“从计算机的设备驱动程序列表中选择”项,进入驱动列表选择界面
6、 然后在“选择要为此设备安装的设备驱动程序”界面上选择“从磁盘安装…”项,进入文件选择对话框选择我们提供的压缩包解压出来的目录下的文件”wceusbsh.inf”

楼主:
我按照以上方法试了,还是连接不上.

谁还有办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D:
用XP的系统看看?

楼主:
XP系统没问题,我不能因为这个原因把系统换了啊

况且我的电脑运行XP,系统不稳定,只能用VISTA,请高手赐教。。。。。

楼主:
我用7062ks播放了一段mp4视频,清晰度真的很差啊,没有传说中那么好的效果;

现在我想用它同时播放音频,解决工作中的烦闷吗;可是7062ks没有音频接口,谁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有USB接口的音箱,可还得投资,想寻求一个简单的办法,不知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E(2009-05-22):
我的也是VISTA系统。可以装什么补丁

网友F:
估计是你的COM口设置不一直吧

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QQ:821988027

网友F:
还有个问题国产电缆的驱动不支持VISTA系列   最好有XP的

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QQ:821988027

楼主:
一切ok,我的电脑按照3楼说的,VISTA系统已经成功于MCGS对接

网友C:
问题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