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刀剪切伺服控制

楼主(2009-04-21):
我用伺服做木板(2.6mm)旋转刀的切刀控制,旋转刀为三把(120度一把),木板的裁切长度和送板速度(通过编码器测量)可以改变,入板输送是变频调速。伺服跟随木板的运动速度同步,每切一刀伺服起动停止一次。PLC是三菱FX2N的+FX10GP+FX2DA+触摸屏,伺服是安川的。我的问题是输送速度在0-60M/MIN之间某一个固定速度特别是快速时,剪切误差为2cm(厘米)左右,我自己分析是同步不好。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如果速度在变化误差就更大,能够把误差降到mm就行了

网友A:
我作剪切都是用专用的伺服控制器,有兴趣我可以发资料给你。

用日本伺服做这类工作我没有经验,我判断也很难做好。

网友B:
同上。至少,伺服工作在位置模式的话,高速时驱动器自己的响应速度就不够用的。

网友C:
这种控制方案采用日本的小型PLC+日本伺服驱动不太容易做好。主要原因在于PLC需要计算外部测量轮的位置,并且同时需要计算伺服电机的跟踪位置/速度。另外,日系的伺服电机的加速度性能不是非常好,在材料进给速度高的情况下,控制起来比较困难。

该控制可以采用博世力士乐公司的专门飞剪控制的运动-逻辑-驱动器MLD。可以直接将测量编码器直接接人MLD的外部编码器接口,其内部有PLC逻辑和飞剪专用软件功能。所有的同步跟踪和飞剪控制在MLD中直接完成。

楼主:
请把资料发给我看看,谢谢!一定要弄明白。heran3071@vip.sina.com

网友D:
能给我一份资料吗

txzgp@126.com

网友E:
用同步跟踪是对的    我公司也做了最新的的飞剪方案,效果很好,有兴趣的可以交流一下哦 我的QQ414458504

网友F:
飞剪:前级由变频恒速运转,经速度同步后给伺服电机切刀速度信号。

但由于变频有波动,伺服电机切刀速度信号很难调整到完全同步,拆线的长度很难保证一致。

现从牵引电机后编码器直接引线到一运动控制器,经独立CPU计算自动生成一条曲线,输出给伺服电机达到很好的同步效果。

同时这一运动控制器还有PLC功能八入八出。

有兴趣的可以交流一下,我的手机:15007658717

网友G:
入板输送是变频调速-------建议改为也用伺服控制木板的喂送运动,切刀旋转伺服工作在位置控制模式,否则恐怕同步较难

网友H(2009-06-19):
引用 网友C:

这种控制方案采用日本的小型PLC+日本伺服驱动不太容易做好。主要原因在于PLC需要计算外部测量轮的位置,并且同时需要计算伺服电机的跟踪位置/速度。另外,日系的伺服电机的加速度性能不是非常好,在材料进给速度高的情况下,控制起来比较困难。

该控制可以采用博世力士乐公司的专门飞剪控制的运动-逻辑-驱动器MLD。可以直接将测量编码器直接接人MLD的外部编码器接口,其内部有PLC逻辑和飞剪专用软件功能。所有的同步跟踪和飞剪控制在MLD中直接完成。

是啊.误差的原因是系统造成的.
日系的伺服电机的加速度性能可以啊,控制器的问题

网友I:
用伦茨伺服控制系统吧,伦茨伺服是智能型伺服,检测、运算在伺服控制器内完成,另外,还有伺服减速一体机配套,完成这种功能跟玩一样。详细资料请登陆www.lenze.cn

网友J:
能给我一份资料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用伦茨伺服控制系统吧,伦茨伺服是智能型伺服,检测、运算在伺服控制器内完成,另外,还有伺服减速一体机配套,完成这种功能跟玩一样。详细资料请登陆www.lenze.cn

不用选控制器,只选
伺服控制器和电机就可以了么?

网友K:
在用带凸轮控制的控制器就可以轻松达到同步,或者你就要用速度跟随模式,在剪切的时候前后一段小时间在用速度跟随,其他的非剪切就根据你的剪切长度来算变速度速度,最好在输送带上有一个位置反馈的,通过运算,应该可以达到MM级的水平,

网友K:
我们的卫生巾机器就是运用类似的模式,但是要选好电机,要计算惯量

网友L:
伺服的高速响应能力较差!我给其它公司开发过类似的产品,用的都是有主产权的设备!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nixonche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