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400无输出,运行时无报警

楼主(2009-04-21):
ABB ACS400上电正常,运行时无输出,无报警,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像前些天有人问过了。先查查模块是不是好的。看看有没有脉冲到模块

QQ95516368

楼主:
模块是好的,运行时h1,h2,h3驱动光耦没工作。

网友B:
请检查控制板,更换控制板SNAT4041试一下

网友C:
电话给你解答! 13968026835

网友D:
驱动电路没有检测,不工作系统也不知道。

网友D:
检查驱动电路的元件和电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