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400上电正常,运行时无输出

楼主(2009-04-21):
ABB ACS400上电正常,运行时无输出,无报警,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频率给定有吗?

网友B:
楼主没有设置频率吧!

楼主:
面板控制的,设的就地控制,运行时没有输出。

网友C:
看看点动频率上限设置多少

楼主:
点动频率无论设置多少都没有输出,控制面板、控制主板和IGBT模块都试着换过,确认是好的。驱动光耦H1、H2、H3没有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