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PLC组网问题

楼主(2009-04-21):
-设备改造,S7与S5构成以太网,两PLC的IO地址是否会有冲突,如S7的I0.1与S5的I0.1。需重新分配地址?

网友:
你只要不把接收来的数据放到那里就应该不会冲突的,你接收过来的数据再映射到本地其它地址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