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发热好严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4-21):
松下A4交流伺服100W的,负载比较轻,肯定不是过载(况且空载情况下也测了,还是发热很严重,运转10分钟就感觉后盖很热,再过一会就烫手了),大家遇到过这种问题吗,不是过载也会发热呢,做试验的话起码要连续运转一天,这样电机岂不是要烧掉啊

楼主:
请问发热跟增益有关吗,还是其他原因?真不行就在后面用个个电风扇吹一吹了

网友A:
你说的是电机热还是驱动器热呢?

检查制动电阻是不是异常;

驱动器是自然冷却还是风扇,如果是风扇,风扇是否有问题?

恢复默认参数然后空载试试看?

新的吗,是不是坏了?

网友B:
从驱动器上看一看电流,肯定不能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松下的电机还是温升较低的。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你可以看一下电流的大小,再做分析

网友D:
可能是电流过大-------

楼主:
是电机热,不是驱动器热

网友E:
电流和电压是否正常,环境温度如何,你也可以空转试一下

网友F:
可能是起停太频繁所至....是不是喷涂上面用的?

你放心用就好了..松下的温升算比较低的..而且过热有保护的..一般不会烧掉...

再好的解决方案只好换个品牌咯...用安川吧...

网友B:
电机异常发热肯定是电流大,导致电流大的主要原因一是编码器零点不对,二是电机机械安装的问题(别住轴承了)。

另外,如果有抱闸的电机一定要松开抱闸,否则电机也会异常发热。

网友G:
支持楼上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异常发热肯定是电流大,导致电流大的主要原因一是编码器零点不对,二是电机机械安装的问题(别住轴承了)。

另外,如果有抱闸的电机一定要松开抱闸,否则电机也会异常发热。

谢谢,说的很有道理,我回头检查一下

网友H:
伺服电机频繁定位电机很烫是很正常的,通过调试S字时间是可以让电机发热减慢。但是这个情况电机是不会烧坏的,你说的温度很高,大概也就六七十度,伺服电机为永磁同步机,在120度以下,也就是说在电机的磁铁不被消磁的情况下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I:
参数需要调整或者编码器维修有偏差了。

网友J:
小功率的伺服电机一般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电机问题有总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K:
有没试过马达线圈有没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电机异常发热肯定是电流大,导致电流大的主要原因一是编码器零点不对,二是电机机械安装的问题(别住轴承了)。

另外,如果有抱闸的电机一定要松开抱闸,否则电机也会异常发热。

网友M:
有好多情况没有说明,比如电流大不大最后也没说,伺服能不能正常定位也没说,伺服有没有振动也没说,等等。楼主要把情况说详细些,才能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N:
这是个温升的问题,看看说明书,如果测得的温度在电机的允许值,就不会出现问题,一般来说在伺服电机在运行过程中都发热而且松下伺服做的比其他品牌的要小些,所以要热些

网友O:
电机输出转矩不仅与负载有关,还与指令有关。加速度过大造成峰值转矩上升,从而引起平均负载率过高,电机会严重发热。确认的方法很简单,观察一下平均负载率:dp   oL

解决起来就没那么简单了,一方面从指令方面入手,尽量使指令平滑,避免冲击。另一方面降低转动惯量,如果空载也发热严重,估计电机要重新选一款转矩更大,同时转子惯量更小的了。

网友P(2009-12-27):
伺服电机是否频繁定位/............

网友Q(2011-03-05):
我单位用于裁断的伺服电机也出现发热现象,电流高于额定,愁!

网友R:
电流高于额定———电机选小了?

网友S:
在某些工作制下完全可以短期过载运行,比如S3工作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