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上载程序错误提示

楼主(2009-04-21):
上载程序时遇到的错误提示如下:

ONLINE CPU TYPE 6SE7 315-2AF03-0AB0 V3.8.2 UNKNOWN....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我检查了下,在HW CONFIG 中,CPU 的FIRMWARE 是V1.2...

网友A:
那就是说你的CPU硬件版本太高啊,看看在网站上能不能更新啊,

识别不了啊

网友B:
你的step75.4的版本是sp几的?升级到sp3的大概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C:
同意2楼的说法,应该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D:
学习了,对此很关注。

网友E:
小事一桩!应该处理完了吧

网友F:
软件版本太低了!

换吧!

网友G:
更新一下硬件后,再试着上传

网友H:
同意楼上的

把你的step7硬件升级一下

或者直接装个高版本的

楼主:
我的软件版本是STEP7  V5.4 SP3。。。出现这个问题,我首先进行了硬件库在线升级,全部执行,全部安装。

然后重启。这样也不行。

而且我记得如果硬件库里面没有某种CPU硬件型号的时候,连程序块都是看不到的。。。。
看我现在可以看到,还可以在线监控、比较。。。都没问题。。
只是我想上载站的时候,也就是执行UPLOAD STATION TO PG ...的时候才这样的。。。

网友G:
那上传程序时,机架号,槽号是多少啊,如果是300CPU的话,机架号是0 ,槽号是2

网友I:
你是用什么方式通信的.是MPI还是TCP

如果用TCP,他检测不到CPU,只能检测到TCP模块(应该是343吧).你可以把程序弄成在线连接EPROM   将程序复制过来.

网友I:
用MPI就可以直接上载了,

网友J:
硬件版本比较高,可能是最新的把。把软件升级STEP7 V5.4 SP4,试一下。引用“而且我记得如果硬件库里面没有某种CPU硬件型号的时候,连程序块都是看不到的。。。。
看我现在可以看到,还可以在线监控、比较。。。都没问题。。”如果硬件组态没有重新编辑,只会影响系统数据,硬件组态不能在线。但不影响程序的使用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关注,现在我把情况解释下:

我的软件是SETP-7 V5.4 SP3 ,硬件库已经更新到不能再新了,呵呵,

设备是06年的,肯定不是新旧的问题。。。

VIPA PLC....大家知道么? 用的是这种东东呢。。。

214-1BC02(CPU),222-1BH10(DO),221-1BH10(DI)

现在这些模块的GSD 文件找不到,所以硬件组态里面是看不到的。。。

但是程序打开没问题,也可以在线,我想修改几个定时器的定时时间,看来只能下载程序块了,因为怕下载站的时候出现错误,

更麻烦,不知道这样行么?

望高手指点。。。。。多谢!

楼主:
TO   千山独步:

我用的是PC ADAPTER ....(MPI),机架号0;槽号为1,能看到CPU TYPE 6SE7 315-2AF03-0AB0   FIRM WARE V1.2

网友K:
VIPA 是可以用STEP7来编程的,不过好像STEP7对他的VIPA的识别不是很支持。

也为难了STEP7 了,VIPA总之不是西门家的东西。

不过你可以到VIPA的官网下载专用的程序的名字叫 winPLC7 V3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但是请问,WINPLC V3可以西门子的通讯电缆下载程序吗?

网友L:
打开硬件组态页面,在线更新下就OK了!

网友M:
要更新你的库了,西门子的硬件变化很快的

网友N:
同意2楼意见,是版本不兼容

网友O:
版本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