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柜内的灰尘和蛛网如何彻底清除?

楼主(2009-04-21):
电控柜内的灰尘和蛛网如何彻底清除?或有什么专用的工具吗?

网友A:
清扫就可以了,没有特殊的工具,一般用毛刷、皮葫芦,  或者干脆用高压气吹。

网友B:
最好把带电的设备停电后再进行吹扫

网友C:
停电的话就很好清理,如果带电的话那就要小心了,灰尘可以用吸尘器除去啊。

网友D:
吸尘器或者干燥的空气吹,或者停电后用油漆刷,注意把油漆刷金属部分用绝缘胶布包起来

网友E:
断电用风清理

网友F(2009-06-07):
用干燥的压缩期吹,最好停电.

网友G:
好的厂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网友H:
需要经常性的清理积灰,用电动吹灰装置,这样能彻底些,但是要记住不能带电作业,不安全。

网友I:
什么电柜啊,多久没用了,还有蜘蛛网呢,恐怖啊

网友J:
一般的低压电器采用吹风和毛刷就可以了,电子元件要注意不能产生静电,吹风要用热风机

网友K(2009-07-08):
清扫就可以了,没有特殊的工具,一般用毛刷、皮葫芦, 或者干脆用高压气吹

注意下电,安全第一

网友L:
电控柜制作及安放位置很重要,单位原来的柜子随便安放就出了不少问题,

网友M(2009-08-10):
关掉总电源后,清扫。最好不要用强风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