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可以用PLC实现信号发生器吗?

楼主(2009-04-21):
本人需要输出一个不规范的信号,不知道PLC的模拟量模块可以做到不?

网友A:
输出是没有问题的,但主要看精度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B:
你说说,你要输出一个怎么不规范的信号?

楼主:
我不是VIP 所以无法上传图

网友C:
可以加我 QQ 879050937 ,我帮你看看

网友D:
你的不规范的信号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E(2010-10-18):
引用 网友A:
输出是没有问题的,但主要看精度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F:
1、也不知道怎么个不规范法,如果能用函数表示最方便,如果是一条无限长的无规律的曲线,那绝对无法输出的。

2、鉴定完毕!

网友G:
应该可以。当然还得确定信号的输出范围,以便选择PLC模拟模块

网友H:
可以。几乎所有PLC都有高速脉冲输出功能,可以作为信号发生器使用。不过由于扫描周期不可能很小,所以高速改变输出频率或占空比是有限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