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TD200文本显示器的维修

楼主(2009-04-21):
前两天细纱机的1个TD200文本显示器不亮,拆开后电路BSP171下方有2个元件明显发黑,绘出简单的电路图如下:

测量外面带“H”标识的绿色贴片元件,电阻无穷大。以前在西门子模拟量输出模块上遇到过,应该是保险管。
估计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测量扼流线圈后面的一个二极管(正极接24V,应该是过压保护器件)电阻为零,短路。暂时拆除不用。用细铜丝短接保险管后通电,在BSP171场效应管a点有24V电源,b点有17V电压,输出端c端电压2.7V左右。查资料L2902D为DC/DC开关稳压集成电路,贴片封装,输出电压3.3V,输入电压8-30V。现在输入电压2.7V明显不能够工作。
BSP171栅极与DC24V负极相连的2个元件明显发黑,其中一个已经炸裂。根据原理判断炸裂的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另外一个可能是电容。
场效应管我暂时没办法判断好坏,查资料L4902输入电压最大值30V,且BSP171输出直接接到L4902输入端,没有向其他回路供电,直接短接就可以 用1个33欧姆电阻短接BSP171的a c两端,通电后L4902输出端电压3.3V,输入端21V。折合电流100mA电流流过电阻。接上液晶屏和背光灯电路,TD200显示正常,至此维修完毕。
分析BSP171与外围电路组成过压保护电路,把电压限制到L4902的安全范围,没有测量正常TD200的BSP171输出点电压,不好具体说正常输出电压限制到多少伏。不过我们的TD200直接由S7-224供电,电压不会超过28V。

网友A(2009-09-06):
请教一下:文本显示器上电后显示屏闪动,显示请输入密码,面板功能键进入不了。时好时坏。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
没有遇到过,与好屏换换电路板试试

电路板有版本

网友B:
PLC学习板----傻瓜式学习PLC!

PLC学习板是PLC技术网(www.plcjs.com)推出的一款仿三菱PLC,兼容三菱FX1N系列PLC编辑软件SW0PC-FXGP/WIN-C,支持在线监控,在线强制ON/OFF以及强制修改当前值等大部分功能!可以在学习板练习所有的FX1N基本指令和常用的功能指令!独特的设计,能形象的练习红绿灯程序,数字显示程序和字母显示程序,甚至实现贪吃蛇功能。以此希望降低初学者学习PLC硬件门槛,能够给初学者带来学习PLC的信心和无限乐趣!

为什么说“傻瓜式”学习!

1.你不必为软件的安装发愁。

在你没有硬件的前提之下,你可以选择模拟软件如三菱的GXDEVELOPER和GXsimulate,还可以用三菱教学软件来学习,但是前两者安装比较麻烦,顺利的话,一步到位,不顺的话,重装系统也无用。倒不如用FXGPWIN方便,不用安装,绿色的。何况模拟软件始终是模拟软件,在硬件上练习后,你就会觉得模拟软件在一定程度上骗了你。

2.简化PLC的接线

FX系列PLC的接线其实很简单,但这是属于老手,新手就有点吃力,估计要啃个几个小时了,如果买的是旧的PLC,没有说明书,就更难了。PLC学习板接线非常简单,只要懂正负极,就可以了。

3.简化外围的设备。

就凭一个PLC,你并不能学会PLC。PLC是个大脑,但是没有手臂,嘴巴,大脑再好也表现不出有多聪明。所以我们设计了独特的LED等一些特殊的功能和程序,并配备了四只带指示灯的开关,让你的编程快速的体现出来。

4.完善的技术服务。

凭借我站雄厚的技术力量,简单有效的交流方式,让你的问题得到迅速解决。

所以,PLC学习板完全是傻瓜式的学习PLC,我们配备了最简单的I/O模式,详细的接线方式,附件中的有DC24V电源(接线端子有明示),带指示灯的按钮四只(已经焊好了线),有浅入深的学习案例,使得初学者,尤其是对PLC一无所知者,绝对一小时上手,进行PLC编程。

板上资源说明

如何购买

PLC学习板技术服务与讨论专区!

相关图片

PLC学习板测试视频

网友C(2011-01-06):
想下载TD2OO使用说明书

网友D:
感觉西门子自动化器件中硬件质量最差的当属DT200,与他的PLC质量相差太多了。

还没入门的不必再进了,况且西门子也有自知之明,DT200淘汰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感觉西门子自动化器件中硬件质量最差的当属DT200,与他的PLC质量相差太多了。

还没入门的不必再进了,况且西门子也有自知之明,DT200淘汰了。

呵呵,TD200的淘汰不见得是质量差的原因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想下载TD2OO使用说明书

直接去西门子官方网站的下载中心下载吧

网友F:
学习了,从没有用过这类的,现在一般用的是TP,MP类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