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EV2000-软毛病

楼主(2009-04-21):
一艾默生ev2000-15kw运行5--10分钟报poff拆回上电正常带3kw电机也正常.但到厂家带15kw电机运行5-10分钟还报poff软毛病实在头痛请高手邦忙.谢谢!

网友A:
欠压啊!看看是不是继电器不跳啊!

楼主:
谢谢!不报poff时继电器吸合.

网友B:
要检查一下直流母线电压,正常应该是530V,从现象看,应该是上电缓冲环节有问题,带小电机电流小,压降不大,不报POFF,带标准配置电机,电流大,压降大,直流母线电压估计就偏低,导致POFF

网友C(2010-08-31):
如果是欠压可以看看是不是电解电容容量过低,我觉得盘断的标准还是看母线电压是不是真的过低。